[应用相关] gui的延时卡在那了

楼主(2014-11-19):
GUI, ui, ucos, os, AC
头文件里有引用gui.h 但是用ucos的延时没问题 就是gui的延时却卡在那了?头文件里有引用gui.h 但是用ucos的延时没问题 就是gui的延时却卡在那了?

网友A:
和操作系统移植相关的延时没有做吧。GUI_X_Delay()

网友B:
你如果使用的是GUI_X.C文件的话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从以上代码可以看出 ,是会陷入死循环的。一直在GUI_X_Delay函数内循环。
应该使用GUI_X_uCOS.c文件,然后配置好系统时机就可以了。
以下为GUI_X_uCOS.c的内容: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跟踪下程序看看,看进入哪个死循环了;

网友D:
MARK 也碰到这个问题,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