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A的大电流应该如何进行采样?

楼主(2014-11-19):
过年回家打算做一台电焊机,现在开始搜集材料,设想如下,IC是3845,磁芯是EE65,双管正激拓扑,功率在2.5-3KW的范围,80A限流,限流方式打算在输出端串个电阻用运放限流,LM358的最大失调电压是7mV,所以这个取样电阻的阻值可以用1毫欧以下的,想用康铜丝来做电阻,但我搜了一下淘宝,没有这么小阻值的电阻啊,请问你们大电流是如何采样的?互感器就免了,平时没见过那玩意,也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电流精度不用那么高,只要能在80A-100A的范围限流就可以了,反正我磁芯用的比较大

网友A:
我们一般用康铜/锰铜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用康铜/锰铜并联

我看淘宝没有这么小的阻值卖的,你们的康铜是从哪里来的?是直接从人家那里订货吗?那我个人DIY应该到哪里去弄这个电阻呢?随便找一段铜丝的话阻值无法保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淘宝没有这么小的阻值卖的,你们的康铜是从哪里来的?是直接从人家那里订货吗?那我个人DIY应该到哪 ...

钪铜丝有厂家做的,我们现在也在用,都是mΩ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淘宝没有这么小的阻值卖的,你们的康铜是从哪里来的?是直接从人家那里订货吗?那我个人DIY应该到哪 ...

1-5mohm的都可以在淘宝找到,你可以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钪铜丝有厂家做的,我们现在也在用,都是mΩ级的

我个人无法找厂家定做啊,你们大电流恒流或限流,也是用毫欧电阻加运放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无法找厂家定做啊,你们大电流恒流或限流,也是用毫欧电阻加运放的吗? ...

是啊,你要注意高压侧与低压侧的隔离

网友C:
关键字 分流器

正解

网友D:
淘宝有卖大电流采样的

网友E:
锰铜片,单相表电流取样全是锰铜片

网友F:
这种应用,限流最好放到初级
3KW/220V=13.6A
而且放到初级的好处是可以用电流互感器(这么小电流的不到两块钱就搞定),火线零线任选一根穿线过去即可,隔离+“零功耗”……初级跟次级之间完全绝缘

网友:
以前厂里面用的是20a.40.60.80不等的分流器
看电流大小....反馈放大是ca3140.... 楼主可以参考下..控制是sg3525

网友G:
使用分流器,我300A都是用分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应用,限流最好放到初级
3KW/220V=13.6A
而且放到初级的好处是可以用电流互感器(这么小电流的不到两块 ...

因为没见过互感器,所以暂时不想用互感器,在次级采样不理想的话再考虑使用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分流器,我300A都是用分流器

淘宝搜了一下,100A的分流器价格在10-20元之间,这分流器实际上不就是一个小阻值的电阻吗?就是价格太贵了,只不过它阻值比较精确,100A的可以得到75mV的电压,根据这个电压可以算出阻值是0.75毫欧,这个用起来很合适,比铜片要精确得多,我就用分流器了

网友H:
可以用3mm粗的康铜丝几根并联,低成本的电动车控制器上就是这么用的,100A都没有问题,

网友I:
楼主被带到沟里去了!…80A用鏮铜丝?…

网友J:
霍尔啊

这么小电流的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霍尔啊

这么小电流的一大堆

越说越高端了,我连互感器都没见过,霍尔器件就更没见过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越说越高端了,我连互感器都没见过,霍尔器件就更没见过了

.......

呵呵   不知道说什么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

呵呵   不知道说什么号啊。。。。

我们公司没做过大功率电源,所以我对大电流采样不太了解,做这个电焊机就是为了锻炼一下,同时也能给家里面增加一个有用的工具。分流器、互感器、霍尔传感器我都没有见过,但前面两个器件在书上和网上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所以我还了解一点,用这两种方法的人也可能比较多,所以我暂时只能考虑前面两个器件

网友K:
引用 楼主:
越说越高端了,我连互感器都没见过,霍尔器件就更没见过了

可以试试霍尔电流传感器,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L:
我一般用霍尔传感,120微欧,150A,隔离的哦,还是交直流均可

网友M:
霍尔电流传感器   我们现在用的电机 电流 能达到 30A 用的ACS712-30A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没见过互感器,所以暂时不想用互感器,在次级采样不理想的话再考虑使用互感器 ...

这个理由很强大,开发就是要搞未知的东西……要是按你这种思路,都不需要研发工程师了:L

百度随便搜一下看“互感器”和“分流器”,看一下基本原理,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怎么选了。
分流器昂贵不说,体积大,还需要螺栓+巨大的线鼻子
康铜锰铜丝更不用说了,80A的电流,你怎么处理两端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理由很强大,开发就是要搞未知的东西……要是按你这种思路,都不需要研发工程师了

百度随便搜一下 ...

按道理来说,是互感器更简洁一些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因为没见过互感器,所以暂时不想用互感器,在次级采样不理想的话再考虑使用互感器 ...

还是觉得互感器比较合理,互感器也不复杂。以楼主的聪明才智,有何难?

网友O:
康铜/锰铜并联

网友P:
锰铜分流器,互感器,某宝一大堆,可以搜择明电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淘宝搜了一下,100A的分流器价格在10-20元之间,这分流器实际上不就是一个小阻值的电阻吗?就是价格太贵 ...

你说的这种价格便宜,这种温漂不好,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Q:
几毫欧的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Q:
几毫欧的采样电阻

兄弟,80A的电流,1毫欧的电阻,可以产生80mV的电压,要浪费6.4W的功耗,几毫欧的就有几十W了,太大了,我的方案是用1毫欧以下的电阻,或者是在前级使用互感器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兄弟,80A的电流,1毫欧的电阻,可以产生80mV的电压,要浪费6.4W的功耗,几毫欧的就有几十W了,太大了, ...

楼主,我在隔壁看到了一个很帅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http://www.**/ART_8800519818_17_19991_TA_38a199b6.HTM

网友S:
100A的分流器在淘宝18块钱一个

网友T:
先把80安培的电流弄出来再说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先把80安培的电流弄出来再说其他的

本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原则,80A的电流根本就吓不倒我,UC3845,拆机的45N50的MOS,EE65磁芯,双管正激,这就是我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