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输入,1117-3.3后给MCU供电,电流200mA以下,可以用陶瓷电容?

楼主(2014-11-19):
5V输入,1117-3.3后给MCU供电,电流200mA以下,可以用陶瓷电容?
例如:0805 10uF 16V
优点:体积小,便宜

网友A:
1个10uf 貌似小了点 空间多的话 放2-3个

网友B:
最好放一个电解,不然瞬态响应不太好,输出也容易震荡,用MLCC的话,尽可能多放两个,占不了多少地方,你的电容材质是什么?至少要选X5R以上的,Y5V的不行

网友C:
1117-3.3的要体积小的话,有SOT89封装  这家有QQ:1094642907

网友D:
我们现在就是5V出来 经过1117-3.3,电流也就300ma,供DSP周围外设,加的胆电容

网友E:
应该可以的,不过要注意电路板的布线

网友F:
没什么问题;

网友G:
有个问题;不知大家注意没?…
“ 5V输入,1117-3.3后给MCU供电”
   “ 是5V出来 经过1117-3.3“”
  这电压够吗?…

不够吗?

网友G:
哈哈!…人不学习吃不到肉:刀不磨人落后…
  刚看百度、1.2V。还一直没注意!学习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