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的 IDLE 下功耗问题

楼主(2014-11-19):
今天看 F2812  的手册, 看整个处理器典型的 "流耗", 在 IDLE 下应该可以少 150mA, 可以下降将近一半.
于是我在主循环里加了
asm("IDLE");
指令, 虽然系统的中断比较频繁, 还是希望能够测得电流的下降,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 竟然电流丝毫没有变化!

相关下载

网友A:
应该是中断响应导致CPU没能进入IDLE状态。应该是把所有导致退出IDLE状态的事件都屏蔽掉,然后去测。

楼主:
今天特意找个 IO 口出示状态. 在睡眠时和唤醒时变换状态, 测得约 50% 的时间休眠

终于看到效果了, 用示波器实测 40% 的 CPU 占用率, 电源电流降低了 4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