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MOS管请大家推荐

楼主(2014-11-19):
有没有SOT-23封装  P-MOS    电流为5A左右    内阻10毫欧内的
求型号!!!!

网友A:
不知道你问什么

型号 封装 电压 电流 都已经有了

还推荐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问什么

型号 封装 电压 电流 都已经有了

找一个SOT-23封装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一个SOT-23封装的

9013的封装是SOP-8

网友B:
据我了所知, SOT-23 一般做到 5A 左右,还是在 25度的时候, 20A 的话,考虑其它封装。
小体积的给你个 AON74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了所知, SOT-23 一般做到 5A 左右,还是在 25度的时候, 20A 的话,考虑其它封装。
小体积的给你个 AO ...

电流可以小一点没关系,内阻要尽量小的,功耗要低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流可以小一点没关系,内阻要尽量小的,功耗要低的,谢谢

关键是分装要SOT-23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可以小一点没关系,内阻要尽量小的,功耗要低的,谢谢

你有明白,内阻小电流肯定大,几mR的内阻,一般都是大功率MOS,几十上百安,不会是小电流,

5A 左右常用的是 AO3401,下图已经是全系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明白,内阻小电流肯定大,几mR的内阻,一般都是大功率MOS,几十上百安,不会是小电流,

5A 左右常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去fairchild、ON网站上去找找。

网友D:
这个封装的,导通电阻10毫欧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E:
好像有20多毫欧的

网友F:
楼主是个天才!…

网友G:
建议使用DPAK或D2PAK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