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路问题

楼主(2014-11-19):
如图 ,以前我发帖问过运放不起作用的原因,后来发现是给的信号不是关于X轴对称的正弦波,而是位于X轴下方,而运放不能放大这种电压。现在的问题是左边的运放可以输出放大后的关于X轴对称的正弦波,而右边的不可以,我测了下R9两端的波形,R9左端的波形是关于X轴对称的正弦波(-35V~+35V),是我想要的波形,由JP1的2口输出。而R9右端的波形则是位于X轴下方的正弦波(-35V~0V)。所以右边的运放没工作。我想问下出现这种问题是电路哪个部分坏了
PS:此电路正常工作过,右边正常工作过,由于没加限流电阻,三极管经常坏掉,此电路图我实际搭建的时候把R5改为10K,与R9一样,这样能保证右边与左边输出波形一样。还有如果我想输出两路波形相位差180,要怎么改

网友A:
把波形贴一下

网友B:
我大概看明白了LZ的电电路,你的设计思想是对的。运放与推挽管组成功放电路。然后右边的是反向增益为1的电路。两个电路组成桥式的放大电路给负载,将来负载肯定是2倍的单个功率。关于LZ的问题,你的电路两边的确相位是差了180度。然后你说的右边有问题,的确是。你右边的运放有可能坏了或者某个地方出现开路了。我没看明白你的R16是干什么的。还有你要确定452能不能接受那么高的输入信号,看一下他输入信号的范围。还有lZ的电路中没有看到一个去耦电容,你测试的时候有没有接上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看明白了LZ的电电路,你的设计思想是对的。运放与推挽管组成功放电路。然后右边的是反向增益为1的电 ...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右边的OPA452坏掉了,输出为相差180度的正弦波,只是有点不明白我左边的峰峰值为70,右边的只有60呢,是哪里让电压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右边的OPA452坏掉了,输出为相差180度的正弦波,只是有点不明白我左边的峰峰值为70, ...

这应该和你的负载有关,你有没有断开负载时侧过两边的波形。还有左右两边的推挽管型号都不一样啊

网友C:
从情形看,正半周是正常的,大约可得出下边管是正常的,这样维持环路的闭合,负半周环路断开,导致虚短不成立,可得出上边管有问题,经常烧,代表管子的输出功率不够,或OP的输出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