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 一个编译警告的疑问.

楼主(2014-11-19):
#16002-D build attribute vendor section TI missing in  一直被忽略. 今天特意仔细看了一下, 想解决掉它.
从编译器力的信号看到是 IQmath.lib, rts2800_ml.lib 不兼容引起的. 我从编译器的 LIB 文件夹下copy 出这两个文件提到了工程中的库.
发现警告仍然在.  下面是警告信息, 奇怪, 怎么搞定它?

IQmath.lib<IQ24cos.obj>":   compatibility cannot be determined
IQmath.lib<IQ24mag.obj>":   compatibility cannot be determined
IQmath.lib<IQ24mpyI32int.obj>":   compatibility cannot be determined
IQmath.lib<IQ24sin.obj>":   compatibility cannot be determined

网友A:
Warning: build attribute vendor section TI missing in "<library or object> : compatibility cannot be determined

The library was built with an older tool set than the application it is being linked into. Older tools did not define this attribution. Build attributes have existed for quite sometime so this warning is the exception. Previously the tools interpreted files with no build attributes as having 0 values, but this is incorrect. They are now treated as compatible with everything, but warn the user that they are on their own.
Examples:
The IQmath Library which is built with an older compiler but is compatible with current compilers.
Flash API which is built with older compilers due to testing.
SFO library used for the HRPWM module.
NOTE: To suppress the warning you can use the linker option --diag_suppress=16002 which can be placed in the linker command file

网友B:
  来 喝个茶,溜一圈~~

网友C(2015-09-19):
引用 网友A:
Warning: build attribute vendor section TI missing in " : compatibility cannot be determined

The li ...

请问你是在哪个文档里看到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在哪个文档里看到的呢

我也不记得了,你百度或者google一下能搜出很多。

网友D:
这是找不到那些库函数吗

网友:
百度或者google一下能搜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