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颗电容是X电容还是Y电容,

楼主(2014-11-19):
请问这颗电容是X电容还是Y电容串联在火线中,我觉得是X电容,这样能降多少电压呢?怎么计算呢,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X电容,也不是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X电容,也不是Y电容,

那请问高人是什么电容,谢谢

网友B:
看不到图,估计楼主删了,同时估计2楼说的没错。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我猜测是电容降压电路中的降压电容,

网友C:
无图无真相,各位看客还能道出子丑寅卯来,佩服。

网友D:
真不知道看什么。。但还是回复了。

网友E:
不明觉厉

网友F:
串联在火线?NTC吧,纯属猜测

网友G:
串联在220V里的是电容限流电路的限流电容。

网友H:
是不是热敏电阻?

楼主(2015-08-08):
有个降压电容

网友I:
应该是NTC

楼主:
引用 网友J:
6楼的容阻降压。是电容的阻抗来降压。

阻容降压电路我见的比较多,就是只有电容串接在电路中,他们解释也是降压,是不是一样的性质呀,只不过加了个释放电阻

网友K:
图被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