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高精度电阻产生精度范围以内的误差机

楼主(2014-11-19):
请问有哪位大侠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高精度电阻产生精度以内的误差产生机理。比如100欧姆的1%精度的电阻。99欧姆和101欧姆都是合格的,但是电阻还是有可能不是精确的100欧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现象?有没有什么详细的解释?跪谢!

网友A:
凡是人类制造出来的,都有误差。

网友B:
电阻,温度,长度,质量等都是实数,与0,1,2,3,4,1/3,1/7等数不一样。把任意一个实数要用一个接近的可列数来表示,都有一个近似的问题,这是一。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对这些物理量即使可以做到测量没有误差,表述也会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是人类制造出来的,都有误差。

我只是想知道产生这些误差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温度,长度,质量等都是实数,与0,1,2,3,4,1/3,1/7等数不一样。把任意一个实数要用一个接近的可列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只是想知道产生这些误差的因素,比如温度什么的。还有比说说1%的电阻,他在省么情况才会达到这个精度的极限。什么情况下又是1%以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产生这些误差的因素。

你在纸上用尺子比着画一条1CM的线,首先你这眼睛就不准,然后你这尺子热胀冷缩,套个专业的词儿,它有温度系数对吧?产生误差的因素实在很多,所以就别纠结了。在满足实用要求的前提下,精度越低越便宜。

网友C:
这需要了解制造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纸上用尺子比着画一条1CM的线,首先你这眼睛就不准,然后你这尺子热胀冷缩,套个专业的词儿,它有温 ...

大哥,其实我也不想纠结了。但是领导非要让我用理论分析一块电路板的系统误差啊。而且精度要求还挺高。还只想用1%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需要了解制造过程。

我也想知道制造过程,您能给详细介绍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需要了解制造过程。

请问你你能不能讲讲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fb53150100f8fu.html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dKHyvqTOZE43Ccfdbj0AN6XC1EMfgbAUsJAgtYDkc0ARVCg80O2g4Us-fQq3r7tYYVo1ZZ-bnVnB1G_MVlO3xvBQbPzkuo7NvRYsFsWJli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785fYj_9BzfN5fJ7ZSJq0t8BPOGjm5fhDmFnviGgYiGchDKfigwKFskUgKqGnvplOQTKGVBS2sth2IFcyny15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9p3NGlhBJqkOsed7IlKYRpZw1aVy8Iz3Ij3YVd7631dCZc8CHRIkiCCDtCvbMOc4dweP7q-V4BV6NxldoIz3qs5MPoplXmMiDjncy5BXUb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其实我也不想纠结了。但是领导非要让我用理论分析一块电路板的系统误差啊。而且精度要求还挺高。还 ...

挑电阻,要求不高时,这是常规方法,5%的电阻,精度匹配到0.5%都没问题,当然温度系数什么的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其实我也不想纠结了。但是领导非要让我用理论分析一块电路板的系统误差啊。而且精度要求还挺高。还 ...

明白了,你老总是想搞一个高精度的东东,但又要求用料得便宜。

这我帮不了你了。

不怕费工的话,从1万个电阻里挑出100个最准的用吧。

网友:
有时候只要求比例稳定,局部不一定稳定的情况下系统误差也有可能补偿回来。
具体看设计吧,挺麻烦的。
电阻精度一个是自己材质和制造工艺,二是它自己有没有“调整”的这个工序

网友E:
分析系统误差不一定非得知道电阻误差的来源,一般只要知道电阻精度和温漂的规格就可以对系统误差进行分析,

如果电路较复杂,可以使用软件进行蒙特卡洛分析,

如果是简单的电路,也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879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486-1-1.html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挑电阻,要求不高时,这是常规方法,5%的电阻,精度匹配到0.5%都没问题,当然温度系数什么的就没有办法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析系统误差不一定非得知道电阻误差的来源,一般只要知道电阻精度和温漂的规格就可以对系统误差进行分析, ...

感觉很高端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