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和ADC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19):
当ADC工作在启停模式下 排序器指针需要在中断程序里复位 在连续模式下可以自动复位 那么连续模式是不是触发之后就不需要在触发ADC也可以一直工作? 另外如果在启停模式下,用DMA转移数据,一帧数据传完 ADC的排序器怎么复位?

网友A:
不太懂,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这两个需要配合使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资料上看 用到dma就得把adc设置成continuous模式  那么工作在自动模式 adc的采样率就不可控了吧 我是通过pwm4的触发来提供采样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下载的啦,,这个DMA的使用时非常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下载的啦,,这个DMA的使用时非常方便的。

还望多多分享  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