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家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运放电路时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4-11-19):
如题,这个是用来做人体电阻检测的电路图,但是看不懂运放部分的计算。其中15K Pulse Wave其实是50K的一个方波输入,占空比50%。
U2,U3是模拟开关,用于选通Y0,Y1,Y2通道。其中Y0,Y1通道用于已知电阻校准。Y2为人体电阻检测通道。
以上都很清楚,但是到运放这一块,有点晕,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
比如U6B,U7A, U7B的作用是什么?U7A好像一点作用也没有吧?U7A 输出电压固定不变1.32V。
以上,求大神帮忙看看,解我疑惑。谢谢大家。
另外,大家请告诉我一下,这个悬赏的分数要怎么发给回答的人,谢谢。

网友A:
看的我好晕啊

网友B:
U6B就是普通的反向放大电路,U7B 和U7A会组成差分放大电路。同时U7A还会为所有运放提供偏置电压,因为你的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我就看出了这么多: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U6B就是普通的反向放大电路,U7B 和U7A会组成差分放大电路。同时U7A还会为所有运放提供偏置电压,因为你的 ...

能详细给我分析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C:
眼睛都快贴到屏幕了,还是没看清你的电路,能否放大重新贴下呀

网友D(2015-02-12):
S1,S2按键什么作用,C5电容多大?

网友D:
U6B应该是滤波器

网友E:
U7A  电压跟随器,为U6A U6B  U7B提供1/2偏置电压,做成跟随器目的是增大电流驱动能力
U6A标准三阶低通滤波电路,滤波范围内无增益
U6B反向放大电路  提供27.7DB放大
U7B差分放大电路  基本无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