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不出移动电源的静态电流?

楼主(2014-11-19):
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不出移动电源的静态电流?请大神告知。

网友A:
楼主确认两个事情:
1.万用表的量程,能否测量几个uA的电流;
2.移动电源是否有开机,有些带按键控制开关机的,关闭后就一点不耗电的,如果是带自动负载检测的那种,光这个检测的单元就会有几个uA的耗电

网友B:
你拔的是电压档?或许万用表坏了!…嘿嘿

网友C:
能具体说说你是怎么测的吗?你这么问,没人能帮得了你。

网友D:
测不出就对了,因为很小0.00005A左右。

网友E:
怎么测?有回路吗?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其实是万用表测不出来,静态电流太小了,微安级的,我换了一个微安级的万用表就可以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