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2 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2014-11-19):
PIC18F252 复位电路中的电容取多大值,我看数据手册里,没有写范围,我取大了,代码烧写不进去,取1nf,代码能烧进去,可是不能仿真,总是校验出错,

网友A:
你的单片机管脚是不是被占用了?

网友B:
MCLR -- \/\/\/\---Vcc
接电阻10K---Vcc(不接电容)
:lol

网友C:
0.1uF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LR -- \/\/\/\---Vcc
接电阻10K---Vcc(不接电容)

我看ICD2说明指南上也是这样的,我现在VPP直接接单片机的复位脚,可以仿真,先仿真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uF应该可以吧

到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