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12C887A时钟芯片数据突变的问题

楼主(2014-11-19):
做了一块闹钟的板子,用了快一年了,最近发现了奇怪的问题:
    以前绝大部分时间是一直通电运行的,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最近发现将板子断了电源再接通电源后:年、月、周的数据会大幅度的偏离正常值。比如说断电之前月份数值是11,再上电后月份数值显示36。重新设定各项数值后,仍然有一定的机率出现数据乱变这种情况,但不是每次断电再上电都出现这种情况。
    百度上搜索了一下,说是电压低于4.25V后DS12C887就会自动进入写保护状态,也就是说不可能是单片机掉电后乱动作误写数据到DS12C887,就算单片机误写数据了,DS12C887也不接受。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都存在哪些可能性!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掉电时干扰了单片机对DS12C887的通讯,造成读数错误

楼主:
掉电之前只有读取操作啊。

网友B:
掉电之前和掉电之后都分析对了,那掉电期间呢?上电期间呢?复位信号处理好了么?读写信号在上下电过程中状态确定么?

楼主:
复位电路用的是普通的RC复位电路。读写信号在上下电的过程中不确定。那这个现象该从程序上解决呢还是从线路上解决呢?求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位电路用的是普通的RC复位电路。读写信号在上下电的过程中不确定。那这个现象该从程序上解决呢还是从线路 ...

在程序上或者硬件上都可以解决。看预算。
如果想不花钱解决,就用软件方法吧。

楼主:
自己做着玩的,单件而已。软件上怎么解决,硬件上又怎么改呢?赐教!

网友C:
"**〃电路使能端电平不稳定…

网友B:
DS12887使能端接到MCU端口,并且加上拉。MCU开BOR,BOR阀值设置到DS12887最低工作电压之上,等MCU准备好了再释放使能端。简单说就是让DS12887在电源稳定后才可能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