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我用的是cw10.6,怎么装USBDM驱动

楼主(2014-11-19):
我用cw10.6做52259,可安装USBDM驱动总不行。按照USBDMV3.2的使用说明在cw中建立对BDM的new connection,却出现import target types,不知道该怎么选,求拯救啊

网友A:
10.6自带PE驱动.

网友B:
CW V10.6安装后已经包括了USBBDM的驱动,你说的那个在CW对BDM 的new connection,如果USBDM的驱动不能工作,那即使建好了新的new connection也有问题。
建议楼主把USBDM接到PC上后,查看windows 系统中的设备管理,看看驱动有没有安装好。
如果安装好了,在CW中新建个工程,注意包含USB Multilink的connection。
看看新建的工程能不能工作。
最后建议:由于FREESCALE已经不再出coldfire的片子了,以后主要会退KINETIS的MCU。如果楼主是新产品开发,建议直接使用kinetis的片子

楼主:
原来,CW V10.6不能安装USBDM驱动,就这样吧!

网友C(2015-04-18):
你好,请问codewarrior10.6的USBDM支持DSC吗?我使用8.3版本能够正常用但是10.6下载总是出问题

网友D(2015-08-05):
你好,你有52259的demo程序吗?如 GPIO,ADC,PWM,  若有,方便的话发我一份,657367666@qq.com
先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