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单片机用MOSFET-N做开关

楼主(2014-11-19):
最近用STC15系列单片机做手持设备,老师要求功耗比较大的模块随时关闭与打开。我想用MOSFET-N做开关控制传感器的电源,但是不知道MOSFET-N用作开关时的驱动电路怎么设计??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部分原理图,加上MOSFET   但是驱动电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LZ先百度

网友B:
马一下,我也有类似问题。。。
楼主这个我看着挺好的。。。

网友C:
P-MOS更方便些吧,用N,你还要一个更高电压的电源才行。

网友D:
要简化的,就用P管
用N管,先考虑是否可以控制低端,如果必须用N控制高端的话,就要有个更高的电压了,然后控制电路也复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