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配置位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4-11-19):
PIC16F1503
有CONFIG1和CONFIG2两个配置位
__CONFIG1(0x3f1f);
__CONFIG2(0x39ff);
出现这样的错误
Error   [19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1119.c; 4.11 ")" expected
Error   [19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1119.c; 5.11 ")" expected
在别的单片机中同样的语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然后我发现 这个问题是因为对CONFIG的表述不正确
比如在16f877a中
__CONFIG(0x3f1f);编译没有问题
__CONFIG1(0x3f1f); 编译就会出现")" expected的问题
但是我查询头文件和datasheet
都没有找到除了CONFIG1和CONFIG2以外的描述
实在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pragma config FOSC=INTOSC, WDTE=OFF, PWRTE=OFF, MCLRE=OFF, CP=OFF, CPD=OFF, BOREN=ON, CLKOUTEN=OFF, IESO=OFF, FCMEN=OFF
#pragma config WRT=OFF, PLLEN=OFF, STVREN=OFF, LVP=OFF
使用这种方式配置
编译通过
但是还是很不理解上面问题产生的原因

网友A:
说明上边这种方式有问题!估计是配置寄存器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