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的TXE和RXNE标志位

楼主(2014-11-19):
u8 SPI_SendByte(u8 byt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byt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RXNE)==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1.这个函数中,有SPI_I2S_FLAG_TXE==RESET,TXE是发送缓存空标志位,TXE=1代表空,TXE=0代表非空?是这样的吗?
我理解的是当TXE这个标志位为空,也就是发送缓存为空时,发送数据。但是TXE==RESET呢?
2.同样的,RXNE这个标志位,SET代表什么?RESET代表什么呢?谢谢!

网友A:
代表什么请去看定义,他们不过是宏定义或枚举,这个while()语句的作用是等待标志位置位。

网友B:
一个代表0,一个代表1,,点GO TO DEFINE能找到定义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代表0,一个代表1,,点GO TO DEFINE能找到定义的地方;

我点进去定义的是地址?
#define SPI_I2S_FLAG_RXNE               ((uint16_t)0x0001)
#define SPI_I2S_FLAG_TXE                ((uint16_t)0x00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代表0,一个代表1,,点GO TO DEFINE能找到定义的地方;

斑竹,我点进去定义的是地址?
#define SPI_I2S_FLAG_RXNE               ((uint16_t)0x0001)
#define SPI_I2S_FLAG_TXE                ((uint16_t)0x000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斑竹,我点进去定义的是地址?
#define SPI_I2S_FLAG_RXNE               ((uint16_t)0x0001)
#define SP ...

我说的是这个RESET;
你那个是地址是对的;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这句,是获取某个寄存器的值;
返回的结果和RESET比较是否相等,相等一直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这个RESET;
你那个是地址是对的;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这句,是获取 ...

恩,这个我知道,我意思是说0代表发送缓存为空还是1代表发送缓存为空?
从网上查的,1代表空,0代表非空。
那个语句的意思是说:while();当while语句为真的,一直等待,直到为假,也就是一直等待发送缓存为空,才执行发送数据命令,是这样吧?
或者换成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SET) SPI_I2S_SendData(SPI1,byte);这样更好理解吧?

网友C(2018-06-26):
如果缓存非空的话 会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