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种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谢谢

楼主(2014-11-19):
谢谢了

网友A:
好多软件都可以画的,甚至有人用word画:)

楼主:
好用一点的推介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用一点的推介个

用visio吧,更容易上手

网友B:
我认为用DXP最新版的要好用些

网友C:
电气图
大多数AUTOCAD画的

网友D:
电气专业绘图软件PCschematic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用CAD画的

网友F:
word或者CAD画的

网友G:
我用毛笔

网友H:
这图没有什么特殊,很多软件都可以画。

网友I:
任何画原理图的软件画好,转成PDF就是了

网友J:
顶8楼的软件

网友K:
这种电气原理图,我们一般用CAD画的!

网友(2015-05-22):
怎么就没人用AltiumDesig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