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语言中嵌入汇编软件陷阱?

楼主(2014-11-19):
为提高单片机抗干扰能力,我要在C语言中嵌入汇编语言的软件陷阱,我用的是MSP430F135的,其程序存储区起始地址是0C000H,我是这么写在未使用的中断服务程序中的,但编译提示错误Error[Og010]: Inline assembler instruction does not have a unique size: "        JMP 0X0C000"      不知是什么原因?求教高手。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asm("NOP");
  asm("NOP");
  asm("JMP 0X0C000");
}

网友A:
觉得抗干扰和 用不用汇编语言,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A:
Inline assembler instruction does not have a unique size: "        JMP 0X0C000
这个问题只看这两句汇编看不出问题的

网友B:
你这样还不如直接使用WDT功能

楼主:
由于使用环境比较恶劣,电磁兼容要求高,光有看门狗效果不理想。

楼主:
在MSP430的汇编指令集中找到原因了,由于JMP的寻址空间是以PC为基准的1K范围,容易超出寻址范围,而BR指令的寻址空间是64K,可以到任何地址,这样正常通过编译了。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