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知此芯片的型号和厂家

楼主(2014-11-19):
芯片实物如图所示。百度不到任何信息,在一块三相多功能电力仪表上看到的,应该是以片计量SOC,板子上没有焊晶振,但是有放封装在上面;芯片上有MU7758字样;1脚接VCC,4、5脚接晶振,6脚接GND。由于当时没有万用表,没有测量VCC电压。求大神告知此芯片的型号和厂家!

网友A:
7758很清楚了啊,有这个数字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58很清楚了啊,有这个数字就好

大神,关键是找不到,连厂家也找不到。搜7758就出ade7758的

网友A:
最大路货的电量IC都不知道,你还做这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路货的电量IC都不知道,你还做这一行

求指导啊,我是新手,只用过美信的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了,路过的大神帮下忙

网友B(2015-10-09):
有些厂家订制的专门丝印的芯片,没有公开资料,所以肯定查不到

楼主(2019-08-02):
继续求问

网友C:
还真搜不出来什么  百度MU7758都是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