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数码管显示不成功,出现乱码

楼主(2014-11-19):
本人是新手,但是对这方面有很大兴趣,现在遇到一些困难,希望前辈们指导一下。
程序编写如下:
#include<reg51.h>
sbit duxuan=P2^6;
sbit weixuan=P2^7;
void main()
   {
     while(1)
        {
    weixuan=0;
    P0=0x92;
   weixuan=1;
    duxuan=0;
         P0=0xFF;
    duxuan=1;
    weixuan=0;
    P1=0x90;
   weixuan=1;
    duxuan=0;
         P1=0xFF;
         duxuan=1;
          }
    }
效果是:
会出现乱码,LED灯会亮。
不知道怎么处理,希望前辈们指教

网友A:
你想显示什么?硬件电路怎样的?怎么还有LED灯?

网友B:
锁存器只能锁住你上次送入的数据,你这一个大循环里段选位选都开关两次,中间还没加延时,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C:
数码管的A.B.C.D.E.F.DP连接对了么有?

网友D:
位选和段选信号是什么?硬件上怎么实现的?要上图才能说明白。直观看程序就是,没有加入任何延时,楼主先搜索一下“数码管动态显示”的原理是怎么做的,才能规划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