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种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谢谢

楼主(2014-11-19):
谢谢

网友A:
关于plc的软件,以前画过 忘了

网友B:
autocad有个电器版本的,可以画这样的,verycd里有,去找一找。

网友:
电气原理图,我画这个用AutoCAD和caxa

网友C:
只要能画电气图的软件都可以画。

网友D:
同意7楼,电路画好之后用软件转为黑白就行,或者用Visio调整一下,当然Visio也自带电路符号,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