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向大家请教一下有关反向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4-11-19):
  在书上看到一个反向放大的电路图,书上说的不是很详细。就自己分析了一下,但是有些部分还是没弄明白,向大家求助一下。

     1.并联电容的那一路是不是高通滤波的,如果是的话是不是由R1,R4,C1构成滤波电路的
     2.二极管的那一路有什么作用,不接R5有没有影响。  谢谢了

网友A:
1.就是组成一个滤波单元
2.R5起到缓冲限流的作用,不接也无大碍,接上抗地线来的干扰电压能力更好些。

网友B:
不是由R1,R4,C1构成滤波电路的,是由R1,R2,R4,C1构成滤波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由R1,R4,C1构成滤波电路的,是由R1,R2,R4,C1构成滤波电路的,

谢谢回复,R1,R2,R4,C1构成滤波器,这不是很清楚,麻烦你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就是组成一个滤波单元
2.R5起到缓冲限流的作用,不接也无大碍,接上抗地线来的干扰电压能力更好些。 ...

谢谢回复,我把R5拿了之后仿真了一下,波形有一定的变化。还想再问一下,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R1,R2,R4,C1构成滤波器,这不是很清楚,麻烦你解释一下~~~

哪里不清楚?麻烦你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把R5拿了之后仿真了一下,波形有一定的变化。还想再问一下,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啊?
...

二级管用作输入钳位保护,有R5下,钳位电压高一点点,没有下,钳位电压稍微低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不清楚?麻烦你解释一下,

恩,就是,R1,R2,R4,C1构成的滤波器是什么类型,我查了一些资料没找到类似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管用作输入钳位保护,有R5下,钳位电压高一点点,没有下,钳位电压稍微低一点点 ...

恩,再次感谢,想再请教一下,那如果计算这个电路的响应时间是不是用R4*C1就行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