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用作恒流源,没看明白,求解

楼主:
如图,对运算放大器与三极管构成的恒流源电路没看懂,问题如下,求解:其中,U3指U1A的2脚电压,U1是3脚同相端电压
1、对输出电流的计算:(VCC-U3)/R4   对否?
2、从仿真来看,调整R1或R2电阻大小,但U3与U1电压几乎相等,为什么?
3、U2 U3相等,U1输出正电压,Q2怎么会导通?
4、电路工作原理,搜了些资料也没讲透彻,哪位给简单指导下呗。拜谢!

楼主(2014-11-20):
引用 网友A:
〓◆ 恒流源及其应用电路 561页 8.7M pdf+书签 ◆〓,新版三发

谢T叔

网友B:
1、对输出电流的计算:(VCC-U3)/R4   对否?
近似正确。(VCC-U3)/R4   是通过R4的电流,忽略运放反相输入端电流的话,通过R4的电流就是三极管发射极电流。输出电流是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三极管的发射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这两个电流并不相等,但相差不大。

2、从仿真来看,调整R1或R2电阻大小,但U3与U1电压几乎相等,为什么?
因为运放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即“虚短”。
“几乎相等”是由运放的放大和负反馈自动保持的。

3、U2 U3相等,U1输出正电压,Q2怎么会导通?
U1必输出略低于反相输入端的电压,此电压产生三极管的基极电流,而且恰使三极管发射极电流为(VCC-U3)/R4。
U1不可能输出高于反相输入端的电压,若如此,Q2关断,没有发射极电流,R4上压降为零,反相输入端电位将上升,使得运放输出端电位下降,到恰使三极管发射极电流为(VCC-U3)/R4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对输出电流的计算:(VCC-U3)/R4   对否?
近似正确。(VCC-U3)/R4   是通过R4的电流,忽略运放反相输 ...

又见maychang前辈:victory:
1、还是前辈考虑严谨,(VCC-U3)/R4只是Q2的射极电流,而恒流源输出为集电极电流。
2、对第三个问题,该电路从上电工作伊始,就是反相端的电压大于同相端(可否认为上电瞬间反相端电压3.6v,同相端2.16v),Q2导通,放大器输出电压升高,至Q2射极电流达(VCC-U3)/R4,该电路达到稳定,电流恒定输出。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见maychang前辈
1、还是前辈考虑严谨,(VCC-U3)/R4只是Q2的射极电流,而恒流源输出为集电极 ...

2、对第三个问题,……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对第三个问题,……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正确。

感谢 老T叔 maychang前辈,结贴。: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