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计数器

楼主(2014-11-19):
单片机的计数功能对输入的频率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1/2 fosc

网友A:
最大 1/24 fosc。 因为需要一个机器周期判断是高电平、一个机器周期判断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 1/24 fosc。 因为需要一个机器周期判断是高电平、一个机器周期判断是低电平。 ...

假如是5.5926 MHz  那他是怎么对我的高电平计数的呢

网友B:
看什么型号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型号的MCU

我不知道他的原理    怎么对我的高电平计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 1/24 fosc。 因为需要一个机器周期判断是高电平、一个机器周期判断是低电平。 ...

那定时器用什么时钟对频率计数啊

网友A:
定时器是每个机器周期计数一次,它的频率是1/12 fosc。计数器是下降沿计数一次。怎么知道来了下降沿?所以需要一个机器周期侦测高电平、一个周期侦测低电平。故计数器的频率比定时器慢一半,最快 1/24 fosc。这与晶振频率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是每个机器周期计数一次,它的频率是1/12 fosc。计数器是下降沿计数一次。怎么知道来了下降沿?所以 ...

懂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