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问RGB 256色渐变怎么实现?

楼主(2014-11-19):
请教各位前辈,3路PWM控制RGB,怎样调出渐256色,如图效果?

网友A:
假设R、G、B 由 8 位寄存器表示:

1. R = 255, G = 0, B = 0: 红色 (Red)。
2. R = 255, G = 0, 1, ..., 255, B = 0: 从红色过渡到黄色 (Yellow)。
3. R = 255, 254, ..., 0, G = 255, B = 0: 从黄色过渡到绿色 (Green)。
4. R = 0, G = 255, B = 0, 1, ..., 255: 从绿色过渡到青色 (Cyan)。
5. R = 0, G = 255, 254, ..., 0, B = 255: 从青色过渡到蓝色 (Blue)。
6. R = 0, 1, ..., 255, G = 0, B = 255: 从蓝色过渡到品红 (Magenta)。
7. R = 255, G = 0, B = 255, 254, ..., 0: 从品红过渡到红色 (Red)。

R = 0, G = 0, B = 0: 黑色。
R = 255, G = 255, B = 255: 白色。

网友B:
画圆,画线,画点。。。
改变着色
画圆,画线,画点。。。
改变着色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R、G、B 由 8 位寄存器表示:

1. R = 255, G = 0, B = 0: 红色 (Red)。

謝謝 ,我实验一下,感觉可行。这种方式不用再单片机上建表,直接累加构成相应的颜色就可以。

网友C:
应该是N多个同心圆吧,用圆的方程画点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圆,画线,画点。。。
改变着色
画圆,画线,画点。。。

谢谢,我只有实现256种颜色渐变即可,圈圈暂时不用去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