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和测试点标号一般如何标注

楼主(2014-11-20):
一般电路板上都需要指示灯和电路板,如果像是这种标注那么到电路板上绘制元件时就会出现一个元件边上要放2组文字的情况,发光二极管边上放DS7和ARMRXD3,就特别乱。

网友A:
ARMRXD3可以用括号括起来:(ARMRXD3)

网友B:
简短一点:A_TXD3 ,另一个标号 DS17 可否省略 呢

网友C:
不显示ARMRXD3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