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可以扩展外部FLASH吗?

楼主(2014-11-20):
PIC18F可以扩展外部程序空间吗?
如果可以的话,使用什么外部FLASH芯片呢?

楼主:
我用的是18F46K80的片子,程序空间不够用的,想扩展外部的,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A:
1、选择更大FLASH的MCU型号
2、PIC18应当没有开放地址总线等,所以只能通过软件操作IO模拟的方式来实现外挂FLASH,网络上有相关的一些应用介绍。但个人强烈不建议使用这种方式(不管是从成本还是方案的可维护性等各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选择更大FLASH的MCU型号
2、PIC18应当没有开放地址总线等,所以只能通过软件操作IO模拟的方式来实现外挂 ...

我查了一晚上,没找到合适的方法去扩展FLASH,现在我选用的是PIC18F97J60的片子,这个空间大,而且还支持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