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16位ADC的PCB设计

楼主(2014-11-20):
小弟画了一个16位ADC的板子,在校学生没有高人指点,只能自己摸索,也不知道合不合理。后面附件是PCB图,求有经验的牛人抽时间给看看呗,谢谢啦。。。
设计原则:
1、电源供电为7-12V,先经3个电容滤波至数字地上。
2、一路1117稳压给单片机供电。
3、一路1117稳压给模拟部分供电。
4、数字地模拟地分开画的,在电源入口处通过0欧电阻共地。
5、底层没放任何器件,走线尽量都走的顶层,底层尽量保证全是地线。

网友A:
P5 GND与C39 GND连接后C39处分开.看不清P5GND TOP/BOTTOM是不是 PAD直接连接.你都那么担心干扰,GND上也没看见放多几个VIA,

网友B:
布得不错, 看着很顺眼。
不过细看起来,你的地线走得不很通畅。
可以将其他的不重要的线条走几个过孔,让地线个更宽的通路
铺铜的间距通常设置稍微大一些

网友C:
感觉模拟数字部分隔离有点问题。
AD的数字信号,实际上还是经过了模拟地。

建议是不是加一个DCDC隔离电源,将数字通信线也隔离一下?比如使用ADI的磁隔离芯片。

成本太高,16位AD,有点奢侈了。

网友D:
1.封装可以再画得明白清晰,如P5
2.敷铜安全距离大些
3.焊盘梅花连,过孔直接连
.
==

网友E:
数字信号回流经过了模拟区,你的分割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导致数字信号回流面积过大。

网友F:
楼上有理

网友G:
数字地、模拟地要完全分开,实际操作比较难。
16位AD,LZ 布线已经可以了。

网友H:
AD转换,PCB只是成功的基础,真正要做到稳定,需要软件的精精精

网友H:
真正的干扰不是来自PCB,而是其它,我可以做到数字一模拟信号在PCB板上混合,而数据采集却很稳定,所以不要迷信教科书,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真正的干扰不是来自PCB,而是其它,我可以做到数字一模拟信号在PCB板上混合,而数据采集却很稳定,所以不要迷信 ...

愿闻其详,长下见识

网友I:
总的来说,学生能画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比不少有工作经验的都好;

网友J:
非常好的板。
1:是我我就会外围包一圈地,不管里面怎么分割;
2:1117 中间的管(2-4)是链接起来的,可以画一大块裸铜连接,最后在空间里面能画多大画多大的散热皮;
3:先电容再晶振;
4:可以大面积多打几个地孔;
5:铺铜间距太密了,比如C38,就差链接在一起了。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可能错误,总的来说画成这样非常好了。

网友K:
1:电源模块全放在数字区,只让降压芯片输出的信号进入模拟区,用个磁珠来做电压分隔
2:数模隔离在你U9处全隔离开
3:正反面的GND铜皮加些VIA来加强连接关系
4:相同芯片相同功能能对齐就尽量对齐,还有要合理的利用板子空间

网友L:
给网络标号起名字时是否可以明确一些,方便理解。个人认为走线还可以再细一些。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数字信号回流经过了模拟区,你的分割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导致数字信号回流面积过大。 ...

这个比较有道理,模拟地和数字地根本没分开,而且分割后,数字地信号回流面积过大。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的回帖了,学习了。。。

网友N:
能画成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O:
如果有高速信号线跨越分割区会怎么样呢?EMI可能会比较严重

网友P:
本人也是菜鸟,虽然画过两三个图,但都是简单的低频PCB。回帖收藏,方便以后加深模拟信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