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发热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4-11-20):
现在有一射频脉冲电路,9V供电。工作周期为2kHz,占空比为5%,也就是说只在这25us的时间内工作。要求电源的纹波在10%以内。在25us的工作时间内,峰值电流达20A。

我的理解是,根据公式i=c*du/dt可以计算电容的容值。du取0.9v,dt取25us,i取20A,c算出556uF。
经查阅,330uF的钽电容ESR有几十毫欧到一百多毫欧,如果按照p=i*i*ESR,i取20A,算出的发热功率也很大。电容没准会爆炸。

现在的疑惑是,如果按照我的数学模型计算可能是有问题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前辈高人不吝指教!

网友A:
建立增加电容的个数,电容的个数N= -(ESR X (C/t))* lN V; 再根据规格书的UF对应的ESR代到公式里计算,
看看并几个电容能达到你的要求。比如说220UF 用3个的话,流过每颗的电流只有单颗的1/3 ;按照p=i*i*ESR
计算的话,是不是小了很多.

网友B:
是的,钽电容不适合用在冲击电流大的场合。

网友C:
楼主的算法不对,不会有那么大的充放电电流。要计算,根据RC时间常数,还要考虑电源内阻、负载的变动等等。
对于电压波动较大的电源滤波不能以钽电解为主滤波电容,必须使用铝电解,高频去耦可以用钽电解和陶瓷电容,也可以不用钽电解。

楼主:
T叔和chunyang大师给俺回帖了,荣幸啊!T叔的《电容器手册》我昨天去图书馆借了一本,钽电容的爆炸,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纹波电流太大,在ESR上产生热量无法散热造成。所里做的TR组件,里面的钽电容经常爆炸,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我在想,我们很多板子上有钽电容,没有爆炸的原因应该是:电源本身有一定内阻,供电用的电缆也有电阻,在上电的瞬间不会出现大的纹波电流,因为电压从0升到VCC可能需要几毫秒,算下来的纹波电流并不大。也就是chunyang大师提到的RC充放电常数。
由此联想到在功率较大的开关电源中,钽电容应该比较容易爆炸,在开关管关闭后,冲击电流比较大。

网友D:
如梦初醒!…庆幸

网友E:
i=c*dt/dv=20A*5us/0.9=111uF。 因为是9V供电,纹波要求10%,9*0.1=0.9V.你是周期50us,上升时间大概5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