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0):
PIC单片机18F25K80,请问控制用汇编编程控制2个IO口高低电平输出怎么写?。新手求助。

网友A:
用手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写出来!

:(就是不会写。有demo不。

网友B:
1、你自己写好汇编的基本的格式框架。
2、在主程序中打开IO口方向,然后给对应的IO口赋值即可。

楼主:
PB_TEMP EQU 40H    ;定义PORTB临时备份寄存器

ORG   0000H;单片机复位向量入口
NOP ;
goto main        ;

ORG 0x004                        ;中断复位向量入口
MOVF PORTB,W                   ;PORTB 内容放到W
MOVWF PB_TEMP                   ;W内容放到PB_TEMP
BTFSS PB_TEMP,4           ;判断RB4是否为低电平
GOTO PP4                            ;是RB4输入,转到PP4执行PORTD加1
BTFSS PB_TEMP,5           ;判断RB5是否为低电平
DECF PORTD                   ;RB5低电平,是RB5输入,执行PORTD减1
PPQ BCF INTCON,RBIF   ;B口电平中断标志位清零
RETFIE                             ;中断返回
PP4 INCF PORTD                   ;PORTD加1
GOTO PPQ                    ;转到PPQ退出中断

main BSF STATUS,5        ;
BSF TRISD           ;定义RD口为输出入
CLRF TRISB,4    ;定义RB4、RB5为输出
CLRF TRISB,5
BCF STATUS,5    ;选择数据存储器体0
MOVWF INTCON   ;送W数据到INTCON
CLRF PORTD   ;PORTD口清零
GOTO $    ;原地等待

END        ;

没学过汇编,临时想弄个程序来测试的,高手请赐教。帮忙修改下。可以直接编译的。

网友C:
        LIST        P=PIC18F25K80
        #INCLUDE P18F25K80.INC

        CONFIG XINST = OFF, IESO = OFF, FOSC = HS1, WDTEN = OFF

        ORG        0000H
        GOTO Main

        ORG 0008H
        GOTO ISR_High

        ORG 0018H
        GOTO ISR_Low

ISR_High
        RETFIE FAST

ISR_Low
        RETFIE

Main:
        MOVLB 0xF
        CLRF PORTC
        MOVLW B'00000000'
        MOVWF LATC
        MOVLW B'00000000'
        MOVWF TRISC

Loop:
        MOVLW B'01010101'
        MOVWF LATC
        CALL Delay
        MOVLW B'10101010'
        MOVWF LATC
        CALL Delay
        GOTO Loop

Delay:
        MOVLW   3FH
        MOVWF   40H
        DECFSZ  40H,1
        GOTO    $-1
        RETURN

        END

新人,随便编写的

网友D(2015-08-18):
楼主,遇到楼上这位,算你有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