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RLINK烧写ST72F的问题,求解惑。

楼主(2014-11-20):
芯片是ST72F324BJ4T6
用STX-RLINK进行烧写
使用的是STVP软件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校验和如何设置成一致的,如下图。
这是客户提供的,要求校验和要一致。
程序是客户提供的,现在的问题是PROGRAM MEMORY status选项中,客户提供的是分了三个区域的,我这边只有一个区域,这个有没有区别。
另外两张图片中PROGRAM MEMORY status区域与校验和的不同是软件设置的原因、还是烧写器不同的原因、还是程序的原因?
这个问题跟客户反映过,客户也是不懂,而且这个芯片我也没接触过了解不多,所以没办法了,只能求助论坛了。

网友A:
楼主选择的芯片是ST72F324x4,而客户提供给你的界面上选择的型号是ST72F324Bx4,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选择的芯片是ST72F324x4,而客户提供给你的界面上选择的型号是ST72F324Bx4,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

  我试了下,跟原来一样....
   不过还是谢谢了,这个地方一直没发现0.0

网友B:
程序是客户提供的,那程序肯定是一样的;
直接找客户,问他那边怎么设置的,截图给你就好了;

网友C:
1、校验和是STVP根据导入的文件计算的,和STVP软件的配置没关系,并且软件的配置只有硬件方面的设置,无校验的配置,除非你导入了序列号自动配置功能,但你的截图既然出现无Optionbyte文件,表明你不是一个完整的编程工程,无序列号自动配置功能;
2、客户的截图中有2个文件,Flash的是S19格式的文件,Optionbyte是Hex格式的文件。对于后者,如果你没有文件,只要配置相同,校验和相同就可以,如果需要,你可以去它的界面保存即可得到对应的Hex文件。对于前者,很抱歉,你只能去问你的代码提供方了。
3、至于你截图看到的界面不同,你不必担心,只要2个编程区显示的校验和出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校验和是STVP根据导入的文件计算的,和STVP软件的配置没关系,并且软件的配置只有硬件方面的设置,无校 ...

好吧。谢谢版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客户提供的,那程序肯定是一样的;
直接找客户,问他那边怎么设置的,截图给你就好了; ...

跟客户沟通过,因为板子是客户抄的板,所以客户也不知道。整的好纠结。

网友D(2015-05-15):
有ST72324Jx的中文资料吗?

网友E(2016-03-02):
有人知道Rlink输出接口功能定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有人知道Rlink输出接口功能定义吗?

有大神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