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4148变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4-11-20):
如题

二极管和继电器线圈并在一起,有时上电4148会发光

网友A:
烧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坏了吧?

没坏,继电器还是正常吸合的

网友B:
还是用4007代替4148吧!

网友C:
牛X呀,俄还没见过1N4148会发光

网友D:
神奇,真没见过~~~~

网友E:
据说PN结反向击穿时会发光?

网友F:
对1N4148发光表示怀疑。楼主PS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1N4148发光表示怀疑。楼主PS图了?

这个倒是没有

网友:
热转成光?

网友G:
没见过,PS的吧

网友H:
应该是超过4148的承受能力了吧     之前做音响,电路设计有问题的时候 电阻也亮得好比LED一样

网友I:
阴影怪怪的,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阴影怪怪的,PS的!

绝对不是PS...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见过,PS的吧

绝对不是

网友J:
不是PS的,鉴定完毕,

网友K:
十来年前也碰见过一次,也是玻封1N4148,当时手头事情多,拆下丢一边,事后就找不到了,遗憾。
  今天看到,专门查了下,是有这类的发光试验,种类还不少,只是还没见到实用的。

网友L:
还没见到发光的

网友M:
开眼了,哪位大师可以解释一下原因

网友N:
确定没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N:
确定没烧坏?

没坏,电池供电的电流不大

网友O:
没见过,我知道4148和LED能做光敏管,但4148发光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O:
建议拆下来测一下压降,这货是不是穿错衣服的LED:lol

网友P:
开路打火。

有这个可能,建议楼主测量一下。

网友Q:
刷新电工们的常识

网友R:
看上去已经炸开了~

网友S:
我感觉是将要烧了!!
楼主测测参数,确认一下!

网友T:
是不是发光的同时还冒烟呢?

肯定没有冒烟

网友U:
卖家做的彩蛋 1N4148。 娱乐下客户,据说100万亿个里面有一个。

网友V:
LED和普通二极管的材料根本不同,1N4148的“发光”不是半导体材料而是里面的触丝,只要电流够大却又未将触丝烧断,这个触丝的高温就会发光,道理跟白炽灯一样。楼主遇到的情况说明二极管已经坏了。

网友W:
牛X呀,深表怀疑,这是处理过的图片吧

网友X:
测试下,还是4148的导通电压吗?
烧坏了,已经不是4148了;

网友Y:
我去,我今天有个电路就用了IN4007和IN4148,明天测试

网友Z:
以前用的2AP9检波管有过发光的。
而且只要电流够大,保证个个能发光,
因为那个触丝就真的是钨丝呢。

网友AA:
哪里买的啊?

网友AB:
4148买到水货了吧?估计是厂家工艺出了问题!

网友:
曾经有次发现继电器不吸合,细看是4148有暗红色发光,远没楼主这个这么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U:
卖家做的彩蛋 1N4148。 娱乐下客户,据说100万亿个里面有一个。

这个倒是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哪里买的啊?

华强北

楼主:
引用 网友X:
测试下,还是4148的导通电压吗?
烧坏了,已经不是4148了;

断电测试,和正常二极管参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W:
牛X呀,深表怀疑,这是处理过的图片吧

没有处理过

网友AC:
真是学习了,很多东西一辈子都不一定能碰到。

网友AD:
玻封工艺!…也许它发光是第一次、特定是最后一次!

网友AE:
非常神奇,头次看到4148还能发光

网友AF:
长见识了

网友AG:
神了,测一下4148还是好的嘛

网友W:
引用 楼主:
没有处理过

那么楼主能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AH:
这个4148还在吗?我出高价买了

网友AI:
我也见过4148发光,不过基本都报销了

网友AJ:
引用 网友AH:
这个4148还在吗?我出高价买了

我也有兴趣,楼主要拍卖不?

网友AK:
赶快批量造,新型器件,“带指示灯的4148”

ps:
我用继电器,一定在旁边放个LED,方便调试,
有了它,再也不用这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神了,测一下4148还是好的嘛

是好的

网友AL:
没见过,真的吗?

网友AL:
不太可能,D9是IN4007与继电器并联用于吸收继电器释放电压,这个‘IN4148’是D10如果上印着IN4148字样还能发光长时间工作,简直不可能,是外形像IN4148的发光管极有可能,R5阻值是1K,应是该发光管的限流电阻。

网友AM:
好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AN:
没见过,流B,开眼了

网友AO:
难道是半导体工艺,又有新突破了,还是买到国产的了

网友AP:
求分析,稀奇,

网友AQ:
哪里生产的1N4148啊!牛啊!

网友AR:
我擦,这么吊?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去,我今天有个电路就用了IN4007和IN4148,明天测试

不一定能试出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U:
卖家做的彩蛋 1N4148。 娱乐下客户,据说100万亿个里面有一个。

可能不要100亿这么多

网友AS:
以后没LED时,拿4148代替: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S:
以后没LED时,拿4148代替

不是每个4148都有这个效果

网友AS:
可能还跟用什么电有关么?那我用雅鲁藏布江的水电:lol

网友AR:
引用 楼主:
没坏,继电器还是正常吸合的

楼主QQ多少,了解详情,我这边有高手需要知道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S:
可能还跟用什么电有关么?那我用雅鲁藏布江的水电

应该没关系

网友AT:
不可能的事

网友AU:
二合一了

网友AV:
引用 网友AR:
我擦,这么吊?第一次见

我好像在365看见你了

网友AW:
神奇,4148太弱了,才150mA的If电流,换4001~4007吧

网友AX:
我*,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T:
不可能的事

不是不可能,只是没遇到

网友AY:
涨姿势了。

网友AZ:
应该是超负荷了,

网友BA:
是不是超负荷里面连接的丝发热?

网友AR:
引用 网友AV:
我好像在365看见你了

哈哈,哪个是你?:lol

网友BB:
引用 网友V:
LED和普通二极管的材料根本不同,1N4148的“发光”不是半导体材料而是里面的触丝,只要电流够大却又未将触 ...

不是的。
我试过有玻封稳压管发光的。只需要几微安的电流,就可以看到发光。 当然那个稳压管是已经烧掉了的。至于是反向击穿还是过流烧的就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B:
不是的。
我试过有玻封稳压管发光的。只需要几微安的电流,就可以看到发光。 当然那个稳压管是已经烧掉了 ...

肯定是不正常的状态

网友BC: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超过4148的承受能力了吧     之前做音响,电路设计有问题的时候 电阻也亮得好比LED一样 ...

见识了,电阻也会发光。那不就挂了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BB:
不是的。
我试过有玻封稳压管发光的。只需要几微安的电流,就可以看到发光。 当然那个稳压管是已经烧掉了 ...

机制都是一样,热发光而已,你认为“不是”那么拿出证据来。传统半导体材料早被研究个透,LED发光也有深刻的物理机制,你能用证据推翻这些,诺贝尔奖轻松拿到了。
凡事必有因果,只是看你能否洞察了。

网友BB:
引用 网友V:
机制都是一样,热发光而已,你认为“不是”那么拿出证据来。传统半导体材料早被研究个透,LED发光也有深 ...

5V的电路,几个微安的电流,这样也能热发光,还能被眼睛看见。是我太孤陋寡闻了。
诺贝尔我是没本事,你去拿吧。

网友BB:
引用 网友V:
机制都是一样,热发光而已,你认为“不是”那么拿出证据来。传统半导体材料早被研究个透,LED发光也有深 ...

另外,你根据什么原理可以断定普通二极管不会发光?哪怕是烧毁或击穿的二极管。

网友BD:
不可能吧?要么就是烧坏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BB:
另外,你根据什么原理可以断定普通二极管不会发光?哪怕是烧毁或击穿的二极管。 ...

LED的发光原理是空穴和电子对的湮灭,这种情况跟半导体的材料密切相关,普通的整流管和稳压管都是硅材料的,在硅材料中根本不可能发生前述半导体发光现象。
即便你完全不懂半导体材料的理论基础,从逻辑上也可以否定是半导体本身的发光。如果硅材料可以发光,那么这种现象早已会有人发现,根本轮不到你,硅二极管的应用历史比你的年龄都大的多,甚至在我出生前多年就有了,而LED的历史则晚很多。如果硅材料可以发光,在LED面世之前一定会有人深入研究硅材料的发光特性并以此生产照明器件。问题是,这从来没有听说过,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报道,而这样的“发现”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条件。

建议版版去搜一下 硅发光管 和其发光机理。 有这种玩意儿的... 不要这么武断的否定...

网友BE:
发的什么光,能发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E:
发的什么光,能发多久?

发的光比较弱,但可以一直发光,有时断电后再上电不发光

网友K:
八几年的时候,接触到的有一种玻璃封装的红光 LED 据说是 碳化硅 材料的,亮度比较差。
  零几年的时候,本人意外见过玻封的1N4148发光,事后查询过,有硅系的 隧道二极管 可以发光。比现在常见的 LED 有一项优势,材料无毒。

网友BF:
感觉像是发热,二极管应该已经坏了

网友V:
@wh6ic:别光看名字就妄下定言。硅材料的发光二极管是近年来建立在纳米技术上的新兴器件,远未成熟,而且准确的称法叫“硅基LED”而非硅发光二极管,其结构和材料跟普通的硅整流二极管差别很大,根本不是一回事。普通硅整流二极管根本不会以半导体方式来发光,根本不会。不懂半导体物理可以,用点逻辑推理吧,前帖已经讲的够清楚。

网友BG(2014-12-22):
感觉工作在极限边缘,开始“回光返照”,不久便会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