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关于SDADC的信号带宽

楼主(2014-11-20):
最近研究了STM32F3系列中的SDADC,发现参考手册中写的单通道情况下采样速率为50ksps,这样的话输入信号带宽是25kHz?可是datasheet里面又标注了SNR、SINAD的值只对20Hz~1kHz的频率带宽有效,这是什么意思?到底可用的信号带宽是多少啊,求解答

楼主:
顶!有木有用过这个SDADC的啊

网友A:
最大采样率50K;
25K带宽的信号肯定无法测试,留多少余量不是很清楚;
楼主可以测试下看看,现在的ARM一般都不会给出具体信息;

网友B:
输入信号带宽不能超过采样频率的1/2,那只是不发生混迭的理论值吧?实用值要小得多。

网友C:
输入信号带宽估计是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采样率50K;
25K带宽的信号肯定无法测试,留多少余量不是很清楚;
楼主可以测试下看看,现在的ARM一般 ...

嗯,25k肯定不行,但是datasheet里说的20Hz~1kHz也太小了点。。。

也许1k到20k的范围内性能下降比较多?还是抽时间测测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