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不规则电路板PCB敷铜问题

楼主(2014-11-20):
    我画了如下的PCB,要进行敷铜,

可是每次都敷铜都是右图的样子
怎样才能敷成右图的样子呢我上网查了好多敷铜的资料,按照资料对软件进行设置,设完了还是不行,还是第二幅图的样子,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哪些地方不祥敷铜的就画上KeepOUT层就可以了

楼主:
在整个PCB的外框上已经画了keepout层了,还是不行

楼主:
PCB边框和内部都有keepout层

网友B:
是DXP软件画的吗???你个别元件偏出禁止布线层吧!!!

网友B:
加两根线包起来就行,铺完铜在删掉加的线

楼主:
altium designer 画的,把元件直径变小,挪到禁止布线层内后,也不行

网友C:
楼主,可以在附铜时,选择去除死铜试试,看看行不

网友B:
禁止布线层有没有连起来啊  要不你传上来 让我的软件打开试一下

楼主:
我把整个PCB外面画了一个圆形禁止布线层,再敷铜也不行,敷的铜也跑到圆外面了

网友D:
你把规则里面的Clearance取消了,所以不行了。当然,勾上了的话,别的地方又有绿色了。所以你还得改。

楼主:
哪个Clearance呢,能把设置不当的地方截图吗?

楼主:
勾上叻Clearance 就能敷铜了吗

网友D:
菜单: 设计->规则

楼主:
改完规则 也把出边界的元器件调整到边界里面了,敷铜还是不行啊

楼主:
还是跑到禁止布线层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完规则 也把出边界的元器件调整到边界里面了,敷铜还是不行啊

把“死铜移除”勾上啊。

网友E:
AD各种小问题。。。设置菜单超出屏幕范围,无法按确定。。。

网友F:
1,keepout 绘制。 2,覆铜选项去死皮

网友G:
右键点击多边形-》多边形操作-》explode polygon to free primitives,然后就可以把多出来的多边形删除了,楼主你试试。

网友B:
跟16楼那样设置下,就行了 变绿也是正常的你元件太靠近板框了,忽略就行了

网友G:
补充一下,规则设置如16#,选用SOLID模式

楼主:
勾选了去除死铜也不行,还是跑到禁止布线层外面

网友G:
死铜勾不勾选影响不大,禁布线外的不是死铜。

楼主:
勾选去除死铜也不行,还是跑到禁止布线层外面

楼主:
成功了,谢谢大家!1.设置规则,不仅要设置,还要勾选,2.勾选去除死铜

楼主:
我之前就是只对规则进行了设置,没勾选

网友H:
楼主的规则设置中,没有使能clearance,如下设置后即可。覆铜选用蜘蛛网,去除死铜。

楼主已解决就好!)

楼主:
另 再请教一下,敷铜菜单中solid和hatched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 再请教一下,敷铜菜单中solid和hatched有什么区别呢

你两个都试一下,效果一比较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I:
用EAGLE的啥都不用设置。。。

网友J(2016-11-04):
楼主怎么好的

网友K(2017-02-14):
你最外面的那条线双击打开属性设置,点上keepout就可以了,keepout的线要构成闭合的,然后再进行铺铜就可以了

网友L:
你的规则设置不对。不要onlayer....改成inpoly , 0.508,再勾选上。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