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imer实验中TCR的配置

楼主(2014-11-20):
#define TIMER_CTRL    TIMER_TCR_RMK(\
                      TIMER_TCR_IDLEEN_DEFAULT,    /* IDLEEN == 0 */ \
                      TIMER_TCR_FUNC_OF(0),        /* FUNC   == 0 */ \
                      TIMER_TCR_TLB_RESET,         /* TLB    == 1,timer loading is enabled*/ \
                      TIMER_TCR_SOFT_BRKPTNOW,     /* SOFT   == 0 */ \
                      TIMER_TCR_FREE_WITHSOFT,     /* FREE   == 0 */ \
                      TIMER_TCR_PWID_OF(0),        /* PWID   == 0 */ \
                      TIMER_TCR_ARB_RESET,         /* ARB    == 1 */ \
                      TIMER_TCR_TSS_START,         /* TSS    == 0 */ \
                      TIMER_TCR_CP_PULSE,          /* CP     == 0 */ \
                      TIMER_TCR_POLAR_LOW,         /* POLAR  == 0 */ \
                      TIMER_TCR_DATOUT_0           /* DATOUT == 0 */ \
)

/* Create a TIMER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that can be passed */
/* to TIMER_config CSL function for initialization of Timer  */
/* control registers.                                        */
TIMER_Config timCfg0 = {
   TIMER_CTRL,               /* TCR0 */
//   0x0420,
   0x3400u,                  /* PRD0 */
   0x0000                    /* PRSC */
};

1、上述为Timer实验中TCR寄存器的配置,上述配置的值代表的应该是初始化Timer时,各寄存器中的状态吧?
2、文档中在说明初始化寄存器时,第一步是确保定时器停止,即TSS=1。那为什么上述TCR寄存器配置中TSS=0

3、我把TSS配置改为TIMER_TCR_TSS_STOP,  即TSS=0,发现程序正常运行,那这样的话,TCR寄存器中各位的值,何时配置成0或1?

楼主:
文档中初始化Timer的步骤中:

第一步:TSS=1,TLB=1时,PRD与TDDR中的值被加载到TIM和PSC中

第二步:PSC被写入到TDDR

第三步:TIM装入到PRD

第四步:TSS=0,TLB=0,TIM保持PDR的值,PSC保持TDDR的值

在这个步骤的过程中,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意思,PSC与TIM中的值怎么又被装到了TDDR与PRD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档中初始化Timer的步骤中:

第一步:TSS=1,TLB=1时,PRD与TDDR中的值被加载到TIM和PSC中

将预定标计数器(PRSC)和主计数器(TIM)的周期数分别写入到TDDR和PRD中,也就是将周期数载入到对应的周期寄存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预定标计数器(PRSC)和主计数器(TIM)的周期数分别写入到TDDR和PRD中,也就是将周期数载入到对应的周 ...

谢谢啦,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我自己理解有误。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档中初始化Timer的步骤中:

第一步:TSS=1,TLB=1时,PRD与TDDR中的值被加载到TIM和PSC中

你看一下Timer的结构框图    应该就能理解PRD与TDDR设置好后加载的周期寄存器中的过程

网友B:
首先被配置为TIMER_TCR_TSS_START,         /* TSS    == 0 */ \
应该是定时器在没有配置使能之前默认为TSS = 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Timer的结构框图    应该就能理解PRD与TDDR设置好后加载的周期寄存器中的过程 ...

恩,已经弄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C(2015-10-28):
引用 楼主:
文档中初始化Timer的步骤中:

第一步:TSS=1,TLB=1时,PRD与TDDR中的值被加载到TIM和PSC中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