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问,这是那一款单片机,或哪款单片机能代替

楼主(2014-11-20):
连接4个Touch_KEY,电源脚位在9跟10。封装是DIP24。这4个KEY位很像合泰的BS85B12-3,但电源脚位不一样。有没有哪位高人见过?

网友A:
触摸按键不用接电源吗,长见识了

网友B:
这个有现成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按键不用接电源吗,长见识了

这种方式的按键你都没见过,只能说你见识太少了,家电产品遍地都是用这种方案按键,很多这样单片机。现在只知道这个单片机被磨字再重新刻字,卖这个单片机的人是按你的电路要求编好程序再烧录过后才出货的。
想要自己做这个单片机就要找到跟这个电源和Touch_Key脚位一样的才可以不改PCB板进行通用。

网友C:
我有类似的芯片 可以联系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的按键你都没见过,只能说你见识太少了,家电产品遍地都是用这种方案按键,很多这样单片机。现在 ...

确实见识少啊,链接可能有你要的单片机吧:wenku.baidu.com/view/ff2739c489eb172ded63b714.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的按键你都没见过,只能说你见识太少了,家电产品遍地都是用这种方案按键,很多这样单片机。现在 ...

摸一下那个按键整个电容值就会发生变化使pwm波周期发生变化给定时间内对PWM计数发生变化判断按键是否按下,这个软件和硬件之间的依赖蛮大的啊

网友D(2015-04-09):
你好,对于触摸MCU这款我们公司做的还算不错的。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我给你的选型。联系方面我的签名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