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ISP问题

楼主(2014-11-20):
最近写了个8051的在线升级程序,app存在了0x0000起始段,boot放在了0x3000以后,现在出现个问题,从boot没法跳到app中去,为了方便测试,我都用编程器,分区烧进去,让程序在boot里向app中跳,还是跳不进去?51貌似没法进行中断重映射额,而且,我的boot里也没有用到中断,不止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该如何才能从bootloarder跳到app中去?

网友A:
把目标地址写入P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目标地址写入PC,就可以了

我是从hex文件里找的目标地址,写入pc了,不过跳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目标地址写入PC,就可以了

这是app中找的,是这样找app的跳转地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从hex文件里找的目标地址,写入pc了,不过跳不对

是PC没写对,还是没跳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C没写对,还是没跳对?

pc我认为是写对了,是没跳对,就是跳到app的运行现象,和单独把app烧进去,运行的现象不一致

楼主:
跳转到app后,app中的点灯现象正确,但是串口输出到串口助手的字符串是乱码,单独烧写app进去,现象都是正确的

网友B:
还不如干脆用看门狗复位算了,最简单也是最安全的方法。APP入口楼主应该跳到汇编启动代码入口哪里去,而不是main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