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29 RTC

楼主(2014-11-20):
STM32F429 启动运行设置后运行正常 但是每次重新上电后时间清零了 谁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已经有了电池了 而且正常

网友A:
那就好好查查程序;

网友A:
实在不行,上电的时候,通过串口或其它接口,把信息显示出来看看;

网友B(2015-05-14):
正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