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4v与2.8v之间电平转换常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4-11-20):
小弟对这些芯片不了解,网上搜索又无从下手,请大家多帮忙.网上看见74lvc245,但Vcc范围是4.5v到5v,不能到4v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电平转换芯片SGM45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电平转换芯片SGM4553:

这个是两路转换的,有没有四路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两路转换的,有没有四路的呢

也有的,SGM4564,不过封装是QFN 1.8x1.8的,比较难焊接,不如用SGM4553的SOP-23-8封装

网友B:
三极管比较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