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32位16进制浮点数转换为10进制

楼主(2014-11-20):
如题
单片机读取一个32位的16进制数,符合IEEE754国际标准的四字节形式,我要想把它转换为10进制并放大100倍后,在数码管上显示!请问怎么操作?
比如我单片机读过来的数据是16进制:43FA0000,换算后实际是10进制浮点数500.00,我想放大100倍后用于在数码管显示,浮点数这块如何处理呢?
大师能给一个参考程序吗,尤其是浮点数处理这块!

补充:数码管上还要显示一下正负符号位

网友A:
(unsigned long)(i * 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long)(i * 100.0)

你好,这样做恐怕不对吧?!读过来的是4个字节的IEEE754国际标准的16进制数据哦!是不是先得转换呢?

网友B:
U32 out;

out = i * 100;

U8 a = out % 10;
out /= 10;

U8 b = out % 10;
out /= 1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U32 out;

out = i * 100;

您好,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这个U32 out
是定义了一个浮点数吗?
比如我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就是43FA0000这个16进制的,
然后这里定义了一个flaot型的Out变量后,把43FA0000赋值给out后,
就会自动转换为实际真实的浮点数500.00吗????求解答!

网友C:
这个U32 out
是定义了一个浮点数吗?

不是浮点数,是长整型数

直接赋值,只得到浮点数的整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32 out;

out = i * 100;

您好 我再补充一下,单片机通过MODBUS RTU协议接收过来的数据是类似如下:
16进制的43FA0000这样的数据,然后是符合IEEE754国际标准的四字节形式的浮点数
你给我列举的例子是不是说,把这个43FA0000直接赋给一个flaot变量,它就自动转换为实际的浮点数500.00了?然后再进行其他操作?
我是个新手,不太懂!

如果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不是还要进行划算呢?另外还有可能是负值的!
求您百忙之中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U32 out
是定义了一个浮点数吗?

举个例子吧:
我单片机接收到4个字节的数据是16进制的43FA0000
然后告诉我的是,这个数据是符合IEEE754国际标准的四字节形式的浮点数
经过手动计算,得知实际值是500.00

我最终目的是要在数码管上显示500.00

该如何操作呢?对了 实际值还有可能是负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再补充一下,单片机通过MODBUS RTU协议接收过来的数据是类似如下:
16进制的43FA0000这样的数据, ...

本身是浮点数,赋值给浮点数当然还是浮点数了(但要注意大小端的问题)

正负值就简单了,判断正负后就可以对方处理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是浮点数,赋值给浮点数当然还是浮点数了(但要注意大小端的问题)

正负值就简单了,判断正负后就可 ...

你好,这个单片机读过来的是2路16位的16进制的数据,然后组成一个32位的16进制的数!
是51单片机通过串口(MODBUS RTU协议)读过来的
比如读过来的是43FA000016进制的,是保存在两个无符号整数寄存器里的,
您的意思是把这个直接赋值给一个float变量后,它就能直接转换为实际的浮点数500.00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是浮点数,赋值给浮点数当然还是浮点数了(但要注意大小端的问题)

正负值就简单了,判断正负后就可 ...

单片机读过来的只是保存在2个16位寄存器里的无符号16进制数:43FA0000
读过来不是直接读浮点数的!
哎!我不知道您明白我的意思不,或许我表达能力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吧:
我单片机接收到4个字节的数据是16进制的43FA0000
然后告诉我的是,这个数据是符合IEEE754国 ...

可以把浮点数 扩大后赋给整形数,再拆分个十百千送显示就可以了
判断正负很简单
if(x>=0)  //S正数
{

}
else   //负数,加负号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浮点数 扩大后赋给整形数,再拆分个十百千送显示就可以了
判断正负很简单
if(x>=0)  //S正数

您能给个例子么?简单的就成!
怎么就把32位16进制的43FA0000转换为10进制浮点数500.00
求这个转换过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读过来的只是保存在2个16位寄存器里的无符号16进制数:43FA0000
读过来不是直接读浮点数的!
哎! ...

使用联合体,就可以转换浮点数了

union f_to_char
{
        float f_val;
        uchar char_val[4];
};

先把4个字节放进char_val[4]中,就得到了f_va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联合体,就可以转换浮点数了

union f_to_char

您的意思是说:
char_val[3]=0x43;
char_val[2]=0xfa;
char_val[1]=0x00;
char_val[0]=0x00;

这样操作后

f_val这个浮点型变量里保存的就是浮点数500.00???

然后把这个f_val放大100倍就可以保存到一个32位整形变量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
char_val[3]=0x43;
char_val[2]=0xfa;

方法对,顺序反了

char_val[0]=0x43;
char_val[1]=0xfa;
char_val[2]=0x00;
char_val[3]=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对,顺序反了

char_val[0]=0x43;

你好,你确认char_val[0]保存的是高16位的高8位?
char_val[3]保存的是低16位的低8位?

网友C:
注意大小端的问题,我是这样用的,你可以两种都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对,顺序反了

char_val[0]=0x43;

从本论坛拷贝来一个例子,好像也是您回答的:

union{
  float f;
  char  buf[4];
}data;
data.buf[0] = 0x6b;
data.buf[1] = 0x28;
data.buf[2] = 0x1D;
data.buf[3] = 0x44;

data.f;  // 这个data.f就是你要的628.6315

是这样的吗?
是不是这个data.f本身还带符号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大小端的问题,我是这样用的,你可以两种都试试就知道了

您说的大小端是什么意思,不太理解!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本论坛拷贝来一个例子,好像也是您回答的:

union{

浮点数本身就带符号位,就是 char 的最高字节的最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点数本身就带符号位,就是 char 的最高字节的最高位

union{
  float f;
  char  buf[4];
}data;
data.buf[0] = 0x6b;
data.buf[1] = 0x28;
data.buf[2] = 0x1D;
data.buf[3] = 0x44;

data.f;  // 这个data.f就是你要的628.6315

我手动算过,0x44这个的最高位是浮点数的符号位,而0x6b的最高位不是!0x44是整个4个字节数据的最高的字节!
============================================================
是不是data.buf[3]这里应该保存的是带有浮点数符号位的那个字节呢?

因为我假设的43FA0000
43这个字节数据的最高位才是浮点数的符号位 而不是00

那么是不是应该是:

union{
  float f;
  char  buf[4];
}data;
data.buf[0] = 0x00;
data.buf[1] = 0x00;
data.buf[2] = 0xFA;
data.buf[3] = 0x43;

data.f;  // 这个data.f就是你要的500.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union{
  float f;
  char  buf[4];

这个需要仿真调试,或模拟调试 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仿真调试,或模拟调试 一看就知道了

传感器手册告诉我的说是
返回给单片机4个字节的数据,第二个寄存器的高8位的最高位是符号位
他还举例说明了,比如数据43FA0000实际就是500.00
所以我想确认的一点就是如果我这个可以确定43的最高位是符号位,且43是高16位的高8位、FA是高16位的低8位、00是低16位的高8位、00是低16位的低8位的话,那么,如下是否有错???
========================================================================
union{
  float f;
  char  buf[4];
}data;
data.buf[0] = 0x00;
data.buf[1] = 0x00;
data.buf[2] = 0xFA;
data.buf[3] = 0x43;

data.f;  // 这个data.f就是你要的5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仿真调试,或模拟调试 一看就知道了

再麻烦你一下:
本论坛看到一个技术总监的回复:

浮点数道理与正负数道理一样的

比如

char a = -1;

这个A等于负一,但如果强行当成无符号数就是0xff

同理浮点数628.6315,强行当成无符号数就是0x6b281d44

这里的强行是从内存的角度看的意思

=====================================================
我不明白的是浮点数628.6315强行当成无符号数,我理解应该是0x441d286b啊!

然后反过来0x441d286b转换为浮点数就是628.6315啊

对了,我用的环境是kill 4的环境!

究竟哪个对啊???急切啊!

网友C:
0x441d286b转换为浮点数就是628.6315

反过来也是

网友D:
:L
楼上一大堆人在这里瞎嚷嚷。
首先,内存里面没有16进制,只有2进制,16进制是人为规定的。
另外,如果要显示出来,首先要变成字符或者字符串。
程序就是,
char buf[10]
sprintf(buf,"%4f.2",f*100.0);
buf[3]中就是个位,buf[5],buf[6]中是小数位。
当然,里面都是ASCII码,如果要在LED中显示出来,需要转码,变成段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本身是浮点数,赋值给浮点数当然还是浮点数了(但要注意大小端的问题)

正负值就简单了,判断正负后就可 ...

IEEE754有大小端之分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IEEE754有大小端之分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浮点数本身没有大小端

但存在内存里就有区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麻烦你一下:
本论坛看到一个技术总监的回复:

浮点数的强制转换是不同的,

如果将浮点数转换成无符号数其实就是将浮点数转换成整形,再将整形转换成无符号

你说的那个需要下面这样
F32 t = 3.14;
U32 k;
k = ((U32*)&t)[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本身没有大小端

但存在内存里就有区别了

我实际试下,确实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实际试下,确实是一样。

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F:
按照高低顺序重新组合就好了,现在的编译器多能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样做恐怕不对吧?!读过来的是4个字节的IEEE754国际标准的16进制数据哦!是不是先得转换呢? ...

十几年来在工控上MODBUS-RTU协议,我一直使用这个方法处理浮点数显示,简单可靠快捷,你都没测试过,凭什么说不行?

很多时候都不想回复,因为很多时候回复都是当空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51跟ARM 的存储方式有差,次序正好倒的,可能754标准只规定高字节到低字节的排序,而不是低地址到高地址的字节的排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51跟ARM 的存储方式有差,次序正好倒的,可能754标准只规定高字节到低字节的排序,而不是低地址到高地址 ...

谁说51和ARM就一定相反的

这个既取决于编译器,也取决于内核

ARM一般是小端模式,没有专门设定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来在工控上MODBUS-RTU协议,我一直使用这个方法处理浮点数显示,简单可靠快捷,你都没测试过,凭什 ...

您误会了
这个单片机接收过来的数据,举例比如是16#43FA0000,手册上告诉我的是符合IEEE754标准的浮点数,实际就是500.00,然后我的目的就是要在数码管上显示500.00,就想实现这个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一大堆人在这里瞎嚷嚷。
首先,内存里面没有16进制,只有2进制,16进制是人为规定的。
另外,如果要 ...

你好,再麻烦你
假如我接收过来的数据是16进制32位的43FA0000,然后告诉我的是这个实际上就是500.00,
我最终目的要把500.00显示到数码管上
================================================================================
程序就是,
char buf[10]
sprintf(buf,"%4f.2",f*100.0);
buf[3]中就是个位,buf[5],buf[6]中是小数位。
当然,里面都是ASCII码,如果要在LED中显示出来,需要转码,变成段码。
============================================================================
您这个程序执行后,buf数组里是不是依次保存的是500.00的各个位权的ASCII码?

您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来在工控上MODBUS-RTU协议,我一直使用这个方法处理浮点数显示,简单可靠快捷,你都没测试过,凭什 ...

您息怒!再麻烦一次
比如说我接收过来的数据16进制32位的43FA0000,
我把这个数据如果赋值给单片机一个float变量的话,是不是就是浮点数500.00呢?
那如果我把这个数赋值给一个无符号32位整数的话,是不是就是整数10进制的1140457472呢?
我的编译环境是Keil 4,是51单片机!

比如:
float x;
unsigned long y,z;
/*假设z保存的是我单片机接收过来的数据16进制32位的43FA0000,此数据符合IEEE574浮点数标准*/
/*那么执行如下操作后*/
x=z;
y=z;
//x是不是就自动为浮点数500.00?
//y是不是就是10进制1140457472
=============================
求您了!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得那么复杂,唉。。。

float   ff;
u32     dis;

void main(void)
{
    (u32)ff = 0x43fa0000;    //把0x43FA0000按十六进制装入ff,ff就是500.000了。
    dis= (u32)(ff * 100.0);   //ff * 100,在转成十六进制给dis,dis == 0xc350,就是 50000。

   while(1)   {  }
}

我打字的时间比验证上面的程序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得那么复杂,唉。。。

float   ff;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得那么复杂,唉。。。

float   ff;
u32     dis;

void main(void)
{
    (u32)ff = 0x43fa0000;    //把0x43FA0000按十六进制装入ff,ff就是500.000了。
    dis= (u32)(ff * 100.0);   //ff * 100,在转成十六进制给dis,dis == 0xc350,就是 50000。

   while(1)   {  }
}

我打字的时间比验证上面的程序还多。。。。

=============================================
(u32)ff=0x43fa0000;
这个似乎不要前面的强制转换(u32)
必须要吗????
你定义的ff是一个float数么?

网友A:
既然有这个疑问,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啊? 去掉(u32),软仿看结果就知道啦。
告诉你,去掉(u32)肯定不对!!!

float   ff;  这样定义你认为不是一个float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这个疑问,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啊? 去掉(u32),软仿看结果就知道啦。
告诉你,去掉(u32)肯定不对!!! ...

您息怒!我是一个搞PLC的,现在有个项目,没办法用单片机,不懂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那么u32 dis;
这个定义了一个无符号长整形的变量么?
为什么
(u32)ff=0x43fa0000
取掉这个(u32)就不行呢?
求解释!

网友B:
我发现LZ有点懒

多看反汇编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B:
还有个最简单的方法

typedef float F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signed char S8;
typedef signed int S16;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typedef union{
        F32 f32;
        U32 u32;
        U16 u16[2];
        U8  u8[4];
        S32 s32;
        S16 s16[2];
        S8  s8[4];
}t_FLOAT;

t_FLOAT        test_float;

        test_float.f32 = 500.0;

        然后查看联合的各个变量的值

网友G:
modbus发过来的数据肯定是四个字节数据,可以建立一个数组char temp[4];这四个字节数据按照你所读的设备的说明排序(32位数4个字节,1234代表高低顺序)可能是1234,4321,3412等,结合单片机大小端模式排成1234或者4321,存到temp里,然后float shuju;  memcpy(&shuju,temp,4);

网友G:
或者shuju=*(float*)temp;shuju就是实际浮点数,乘100再取各个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或者shuju=*(float*)temp;shuju就是实际浮点数,乘100再取各个位就行了

或者shuju=*(float*)temp;shuju就是实际浮点数,乘100再取各个位就行了
===============================================================
请问表达式在红*号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或者shuju=*(float*)temp;shuju就是实际浮点数,乘100再取各个位就行了

验证了,不可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或者shuju=*(float*)temp;shuju就是实际浮点数,乘100再取各个位就行了
============================ ...

temp是数组首地址char型,(float*)强制转换成float型指针,前面加个*是取这个地址的值,那么float的值就是整个数组的值了,好好看看指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验证了,不可行

不知道怎么不可行,我的程序里就这么用,Instant装float的四个字节数据,排序后粘到float型的Instant_Fluxf里,下面取小数跟你要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或者shuju=*(float*)temp;shuju就是实际浮点数,乘100再取各个位就行了

我的验证:
float shuju;
u32  temp;
temp = 0x43FA0000;
shuju = *(float*)temp;

运行后,shuju的值是:9.717633e-038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的验证:
float shuju;
u32  temp;

char temp[4];temp[0]=0x43;temp[1]=0xfa;temp[2]=0x00;temp[3]=0x00;顺序自己排

楼主:
引用 网友G:
char temp[4];temp[0]=0x43;temp[1]=0xfa;temp[2]=0x00;temp[3]=0x00;顺序自己排

你定义了一个char temp[4];
应该是uchar吧,无符号型的数组吧!
因为接收过来的数据最高位有可能是1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吗?

楼主:
typedef float F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signed char S8;
typedef signed int S16;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F32 shujv;
U32 temp[4];

temp[0]=0x43;
temp[1]=0xfa;
temp[2]=0x00;
temp[3]=0x00;
shuju = *(float*)temp;
这样shujv里就是实际值500.00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定义了一个char temp[4];
应该是uchar吧,无符号型的数组吧!
因为接收过来的数据最高位有可能是1的!

temp只是存个字节数据,有无符号都可以存,只要你不用这个字节去运算不改变这个值怎么存都行,只要那四个地址空间有数用float指针读出来就是正确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定义了一个char temp[4];
应该是uchar吧,无符号型的数组吧!
因为接收过来的数据最高位有可能是1的!

其实你21楼说那个用联合类型的跟这个一个道理,那样比这样可以省一个float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