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 使用USB CDC 类不能发送 64 的倍数的数据

楼主(2014-11-20):
      我使用 STM32F205 的官方的 USB 库做虚拟串口 ,不能发送64的倍数的数据 ,请问怎么解决呢 ?我用的库是 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

网友A:
8的倍数呢?

如果数据分包最后一包正好发完要发0长度包表示结束.usb 是这么实现的.
你确认一下版本,前后换换版本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8的倍数呢?

如果数据分包最后一包正好发完要发0长度包表示结束.usb 是这么实现的.

8倍的数据正常 , 我修改了一下 ,现在能够发送64的倍数了 ,可是发送不了最大的数据个数  ,比如我定义能够发送的最大数据个数为 4096 ,死活发不出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8倍的数据正常 , 我修改了一下 ,现在能够发送64的倍数了 ,可是发送不了最大的数据个数  ,比如我定义 ...

软件拆包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8倍的数据正常 , 我修改了一下 ,现在能够发送64的倍数了 ,可是发送不了最大的数据个数  ,比如我定义 ...

分开发送(分包);

网友C:
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应该是如#2L所说,没有发ZLP。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应该是如#2L所说,没有发ZLP。

我用的 V2.1.0 库 ,不知道你说的发ZLP 是在哪个地方发送呢 ?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开发送(分包);

不太懂你说的分包发送具有的实现方式是什么呢 ?第一次用 USB 的功能 ,谢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太懂你说的分包发送具有的实现方式是什么呢 ?第一次用 USB 的功能 ,谢谢指点  ...

假如你的数据一共2048字节,单包是64字节,那么你要发送128次~就这样一次次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你的数据一共2048字节,单包是64字节,那么你要发送128次~就这样一次次发~ ...

首先我为了一次可以发送更多的数据将 usbd_conf.h 中的宏进行了修改如下所示
  1. #define CDC_DATA_MAX_PACKET_SIZE       64
  2. #define CDC_CMD_PACKET_SZE             8

  3. #define CDC_IN_FRAME_INTERVAL        5
  4. #define APP_RX_DATA_SIZE              4096

之后出现了不能够发送 64 的倍数的数据 ,于是我又将 usbd_cdc_core.c 函数的
static uint8_t  usbd_cdc_DataIn (void *pdev, uint8_t epnum)
{
  uint16_t USB_Tx_ptr;
  uint16_t USB_Tx_length;

  if (USB_Tx_State == 1)
  {
    if (APP_Rx_length == 0)
    {
      USB_Tx_State = 0;
    }
    else
    {
      if (APP_Rx_length > CDC_DATA_IN_PACKET_SIZE){
        USB_Tx_ptr = APP_Rx_ptr_out;
        USB_Tx_length = CDC_DATA_IN_PACKET_SIZE;

        APP_Rx_ptr_out += CDC_DATA_IN_PACKET_SIZE;
        APP_Rx_length -= CDC_DATA_IN_PACKET_SIZE;
      }
      else
      {
        USB_Tx_ptr = APP_Rx_ptr_out;
        USB_Tx_length = APP_Rx_length;

        APP_Rx_ptr_out += APP_Rx_length;
        APP_Rx_length = 0;
      }

      /* Prepare the available data buffer to be sent on IN endpoint */
      DCD_EP_Tx (pdev,
                 CDC_IN_EP,
                 (uint8_t*)&APP_Rx_Buffer[USB_Tx_ptr],
                 USB_Tx_length);
    }
  }

  return USBD_OK;
}

测试的时候发现 当数据个数为64 的倍数的时候APP_Rx_length = 0 ,找了一下 ,没找到在哪里于是做了如下修改
static uint8_t  usbd_cdc_DataIn (void *pdev, uint8_t epnum)
{
  uint16_t USB_Tx_ptr;
  uint16_t USB_Tx_length;

  if (USB_Tx_State == 1)  //发送状态为 1
  {
    if (APP_Rx_length == 0) //数据长度为 0 ,当发送64 个字节的时候 APP_Rx_length =0
    {
      USB_Tx_State = 0;       //发送状态清 0

      USB_Tx_ptr = APP_Rx_ptr_out;
      USB_Tx_length = APP_Rx_length;

       APP_Rx_ptr_out += APP_Rx_length;

     DCD_EP_Tx (pdev,
                 CDC_IN_EP,
                 (uint8_t*)&APP_Rx_Buffer[USB_Tx_ptr],
                 USB_Tx_length);
    }
    else
    {

      if (APP_Rx_length > CDC_DATA_IN_PACKET_SIZE)
        {

        USB_Tx_ptr = APP_Rx_ptr_out;
        USB_Tx_length = CDC_DATA_IN_PACKET_SIZE; //发送长度等于 64

        APP_Rx_ptr_out += CDC_DATA_IN_PACKET_SIZE;
        APP_Rx_length -= CDC_DATA_IN_PACKET_SIZE;

       }
      else
      {
        USB_Tx_ptr = APP_Rx_ptr_out;
        USB_Tx_length = APP_Rx_length;

        APP_Rx_ptr_out += APP_Rx_length;
        APP_Rx_length = 0;
      }

      DCD_EP_Tx (pdev,
                 CDC_IN_EP,
                 (uint8_t*)&APP_Rx_Buffer[USB_Tx_ptr],
                 USB_Tx_length);
    }
  }

  return USBD_OK;
}

结果就不能发送 4096 个数据了 ,希望能帮忙看看问题,谢谢

网友E:
库函数的用户数据管理程序有漏洞,
DCD_EP_Tx 调用一次,就是一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库函数的用户数据管理程序有漏洞,
DCD_EP_Tx 调用一次,就是一包。

好的 ,谢谢 ,我再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