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一键关机的模块

楼主(2014-11-20):
小弟大二新生,因宿舍笔记本开WiFi玩手机,但是每每到了晚上想睡觉的时候,都要再次下床关闭电脑后才睡觉,所以就想自己制作一个小模块,想象中的产品是只有一个按键,按下按键就能直接关闭电脑。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你可以设置自动按时关机

网友B:
也可以手机遥控关机。

网友C:
装个APP不就可以遥控了吗?

网友D:
按下排插键绝对关机.
其实按下电源键,也会关机的.单击,不是长按,系统自动退出.

网友E:
1 PC下个软件  自动关机时间设置
2 淘宝买个无线路由器 大家一起用 都不用关
3 买个无线鼠标 ,鼠标放床上
4 晾衣杆 在床上长按关机键 这个考验眼力

网友F:
这种事情还是通过网络,用手机控制比较靠谱,也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