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敷铜和补泪滴的先后顺序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4-11-20):
(无正文)

楼主:
有人吗,比较急

网友A:
自己感觉合适就行 没必要这么纠结吧

网友B:
先补泪滴,再敷铜.不是单面板,不是那么重要.特别的地方检查就行了.

网友C(2019-05-10):
如果先敷铜后滴泪,不强制就没效果,强制就会报一堆错。
所以一般先滴泪后敷铜。

那么,那些特别想要滴泪效果呢?脑洞一下——————
可以先从焊盘中引出到过孔,再滴泪,再敷铜(对过孔直接敷铜)。
https://blog.csdn.net/lin5103151/article/details/84994527
试了下,特别丑特别麻烦。
还是等AD官方出个“带滴泪敷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