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ifi linux 配置

楼主(2014-11-20):
我在芯唐W55fa93开发板上移植了一个wifi模块,通过更改配置文件,能够连接到外部wifi,能够ping通。现在想将开发板通过usb连接到电脑上作为从设备,此时显示的不再是U盘设备。连接usb后,在电脑上可以通过一个软件,显示出开发板扫描到的wifi,然后可以配置需要连接的wifi。论坛中的大神,谁有思路,可以提示一下,谢谢了。不管谁有思路,都可以说一下,谢谢了
小弟新人,刚来没积分,见谅了:L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需要一个USB的相关协议进行通信,然后发送代码给电脑,电脑软件监控该端口数据,并进行通信,发送指令,你的板子接收到指令后,扫描设备,将设备信息发送给电脑

楼主:
感觉很复杂

网友B:
楼主研究出来了吗?

楼主:
还没呢  你要指点一下吗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感觉这个是系统上的问题吧

网友C:
开发板上既然接了wifi想必是跑了linux,这个时候可以通过USB device接口把板子虚拟成一个CDC串口设备,这个是最简单的。

网友C:
板子接到电脑,电脑安装好驱动后就多了一个串口出来,这个时候你随便用什么串口工具就可以发送命令给板子,板子把扫描到的AP信息通过串口发送给PC了。这个是比较可行的

网友C:
只是不太清楚你这个应用的场合,是因为最后板子是不带显示屏没有人机交互接口,然后是需要电脑来进行AP的选择和密码输入么?
如果是这样用起来还是不方便,可以选择合适的wifi模块实现softAP,然后就可以通过手机或者连接到板子虚拟出来的AP上进行设置了

给你看看我们的做法,看能不能贴上来:
http://www.mcuzone.com/bbs/read.php?tid=11075&fpage=2

网友C:
N32905U1DN连接支持STA+AP模式的wifi实现手机配置

楼主(2015-02-12):
引用 网友C:
N32905U1DN连接支持STA+AP模式的wifi实现手机配置

你好,我刚刚看了你的回复,我想的是让开发板连接到外部的wifi,不是softap模式,所以你这个方案不太合适,我之前也实现了这种方式,也想过先用这种方式配置好外部wifi后,下次重启从外部wifi启动,但是这样有点麻烦。

楼主:
好长时间没来了,谢谢各位回复,我先说一下我的实现方式。我在电脑端有一个应用软件,可以配置固定盘符,固定路径下的一个文件,按我们的要求配置好后,重启开发板就可以连接。这种方式虽然不像之前我们想的那样,但是实在实现不了,只能这样。说一下提供一下思路。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抽空来给我们答疑解惑

网友C:
STA+AP并发模式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不需要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