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的读EEPROM程序 怎么例程里没有啊

楼主(2014-11-20):
ke02的读EEPROM程序 怎么例程里没有啊

网友A:
你好,楼主!
在FRDM-KE02Z开发板的例程包中是没有EEPROM例程的,但是KE系列MCU库函数的例程中,是有EEPROM的例程的。
FRDM-KE02Z开发板库函数下载链接: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楼主:
这个例程里只有写 没有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例程里只有写 没有读啊

你好,楼主!
读、写操作都有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例程里只有写 没有读啊

楼主你好!
这个是有读的,只是EEPROM的读非常简单:

    for( i=0;i<256/16;i++ )
    {
        for(ch =0;ch<16;ch++)
        {
            printf("0x%x,",*((uint8_t *)(i*16+ch+EEPROM_START_ADDRESS)));
        }
        printf("\r\n");
    }

其实就是和RAM的读一样,直接读EEPROM的相关地址即可。

楼主:
看见了  多谢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 我写一次EEPROM之后,读到的数据是我写的 ,但是我接着重新上电去读EEPROM的时候 数据却是FF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 我写一次EEPROM之后,读到的数据是我写的 ,但是我接着重新上电去读EEPROM的时候 数据 ...

你好,楼主!
你检查一下例程在运行的起始阶段,是否有对EEPROM进行初始化操作?

楼主:
会不会是编译器下载时导致的 啊  ?

楼主:
会不会是编译器下载时导致的 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编译器下载时导致的 啊  ?

你好,楼主!
我觉得不会是编译器下载时造成的,下载时不应该擦除EEPROM中的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