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6串口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20):
你好,楼主!
飞思卡尔KE系列MCU与L、K系列不同,它的pin不需要专门的寄存器进行复用功能设置。
这个特点,我也有分享了对应的经验分享文档,你可以先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74092-1-1.html

楼主:
怎么看哪个引脚复用了哪些功能

楼主:
现在问题是我如何定义UART0到我想要的管脚上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我如何定义UART0到我想要的管脚上面呢

你好,楼主!
正如我在3楼推荐的经验文档分享中讲的那样,KE02的引脚复用设置与L、K系列不同。
现在针对UART0,举例说明一下。在KE02中有两处可以使能成UART0_RX、UART0_TX的地方(如图1所示),如果你想使能PAT2和PTA3分别为UART0_RX和UART0_TX,从图1中,你可以看到I2C0的优先级比UART0高,所以确保I2C0不能使用该引脚,否则UART0就无权使用该引脚了。当UART0配置完成后,其实默认就开始使用外围引脚啊,不需要额外配置,但是这里UART0的引脚选择有两处,还需要通过SIM_PINSEL[UART0PS]进行选择,如图2所示。

                              图 1

                              图 2

楼主:
万分感谢 ,说出了重点,SIM_PINSEL这个地方 之前没注意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 ,说出了重点,SIM_PINSEL这个地方 之前没注意 谢谢

不客气,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B(2015-01-03):
嗯。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