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4-11-20):
高手们帮看看这直流电机驱动电路哪里存在问题?为什么老是烧坏MOS管,还有电机从正转直接切换到反转会短路如果不加延时的话,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输入控制端最好用电阻下拉到地。

网友B:
MOS管短路了,最好加延时;
比如无刷电机的换相,也是一样的;
你这MOS管的功率好像也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短路了,最好加延时;
比如无刷电机的换相,也是一样的;
你这MOS管的功率好像也比较小; ...

功率是足够的,最大承载80A,延时多长时间合适呢?我延时了200ms+500mS还是会烧坏管子(200ms四个mos管全关,500ms耗能制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是足够的,最大承载80A,延时多长时间合适呢?我延时了200ms+500mS还是会烧坏管子(200ms四个mos管全 ...

1、装散热块了吗???
装了多大的?
2、换相的时候,延时怎么加的?
是先关断输出,再延时,然后换向的吗?
3、电机两端加续流电路,电机回路串共模电感看看;
4、电机功率多少的?
多少V,多少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装散热块了吗???
装了多大的?
2、换相的时候,延时怎么加的?

散热片加了,过孔在反面固定了一块很大的铜片。
换相:先把四个管子全断开,延时200ms后,制动(其中两个下桥对地短路,上桥开路)300ms后四个管子再次全断开,再延时200ms后才换相。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正转立刻制动或反转就会短路(电源显示过流),但延时200ms后就不会短路,这个时间也太长了,肯定不正常。这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散热片加了,过孔在反面固定了一块很大的铜片。
换相:先把四个管子全断开,延时200ms后,制动(其中两个 ...

电机的能量没有快速释放;
拿示波器,看负载2端波形;

上面已经回答你了,要加续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能量没有快速释放;
拿示波器,看负载2端波形;

加了啊,图上4个1N4007不就是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啊,图上4个1N4007不就是么?

那个是续流管子的,又不是续流负载2端的;

至于怎么加,你网上查查资料吧;
比如用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装散热块了吗???
装了多大的?
2、换相的时候,延时怎么加的?

问题解决了。是电机启动瞬间电流过大的原因。(电机启动瞬间电流是正常工作时的5~6倍)。
解决方法:做了软启动,即用50%的占空比启动(在电机刚起动的100ms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机启动瞬间电流过大的原因。(电机启动瞬间电流是正常工作时的5~6倍)。
解决方法:做了 ...

如果对速度没要求的话;
占空比再调小点,慢慢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速度没要求的话;
占空比再调小点,慢慢启动;

额,如果负载不确定,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暂时是用多次启动,起动不了,增大占空比继续启动。超过一定次数,保护。。合理不

网友D:
呵呵,应该是HIN_2和LIN_2反了

网友D:
另外1N4007不用加,经我的长期使用验证,MOSFET内的反向二极管足以

网友E(2016-07-11):
引用 网友B:
1、装散热块了吗???
装了多大的?
2、换相的时候,延时怎么加的?

我做的也是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电机48v,700w。做出来的板子先正转正常,让它停转后,再反转就把B相的两个MOS管烧短路了,换上新的还是如此,请问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F:
控制器的数字地与电源14V4的地直接相连,换向期间续流二级管的反向恢复电压、分布电感会引起低电平的大幅波动,从而引起误操作,另外电路也有不完善的地方:Boost电路要求10欧左右的限流电阻,且电容C1、C2要并联一个TVS二极管,珊漏级之间跨接一个2k左右的电阻

网友G:
MOSE管驱动不足,试试减小R2和R3的阻值

网友H:
MOS管门级驱动电阻太大了,100的就可以了

网友H:
自举电容也要放大点

网友I:
芯片容易發熱。 要特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