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系统方案

楼主(2014-11-20):
求大家给予方案设计可行性意见,数据速率在1Mbps左右,传输低质量视频用

网友A:
光纤是标准的光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是标准的光纤吗?

是滴 多模光纤 您有啥建议吗

网友B:
我对光钎这块不是太熟悉,但是,你用STM32的USB将数据传到上位机,必须使用STM32的USB高速2.0接口(需要外接USBPHY),使用USB全速1.1接口,速度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光钎这块不是太熟悉,但是,你用STM32的USB将数据传到上位机,必须使用STM32的USB高速2.0接口(需要外 ...

谢谢了,stm32一端是USB接口,另一端用啥接口呢?串口速率不够,感激不尽。。。

网友C:
1Mbps随便弄了,最好用个cpld,单片机检测1M的东西还是有点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bps随便弄了,最好用个cpld,单片机检测1M的东西还是有点问题吧,

谢谢

网友D:
STM32做到1M可有点难度啊!
这种通信方式应该有现成方案的。

网友E:
赞成4楼。所有数据都经过STM32倒腾,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USB对单片机来说也是一种中断,12M的USB1.1实现1Mbit/s的传输是很难的。